[音响] 两台大小写爱华JX707随身听拆解打理

楼主(2025-07-17):
两台爱华JX707旗舰机,大小写LOGO各一台,一起打理

打开后盖,解焊那十几个焊点,这机器解焊就是麻烦,不解开根本打理不了。

正面看电容下面有点漏液,电容这么多年基本都已经失效了

背面看解焊下来的主板,开关表面一始有了锈斑,这种开关基本里面都已经氧化脏污了的

用剪钳剪爆电容取下铝壳,可以看到电容的绝缘板上已经有腐蚀液的痕迹

都取了下来安排清洗和更换电容

剪下来的烂电容和坏开关

换了电容和开关,电容的高度需要在4.5mm以下,这种尺寸的电容比较难找,还好全找到了。不过220U的电容都是滤波作用的,所以直接改成了330U的。有利于接外接电源时对供电的稳定

机芯残留的皮带渣遗留在各外旮旯里,需要把各个轮都拆下来清理再装回去。
这个机芯一直被人诟病不稳定,其实很多都是机芯没有彻底清理,残留物多了就会影响机芯稳定,基民至出现颤音。

都拆了下来一个一个清理

电机也要拆下来,检查里面是否有残留物,再加些润滑保养下转轴

整体看下

轮到前面板里的显示主板了。这板基本没有太多的问题,大多数都是储电锂电坏了和屏黑了
这两台都是一样的问题,需要自已把屏背纸更换掉。操作熟了自然是不在话下。其实所谓的黑屏就是因为背纸是铝或银的材料,在强光的照射下易变成透明的氧化铝或者黑色的氧化银。只需要购买新的背纸来更新就行了。
同时也更换了法拉电容

最后总装,大排线重新焊整齐了,也好看很多。

楼主:
两台都是一次打理成功,完美复活

网友:
不可否认,小日子的东西做工质量真不是盖的。

网友A:
原配的开关也能找到,难得了

网友:
排线焊的挺漂亮!

网友:
当年可是不便宜啊

网友:
好贴绑定,我现在喜欢大机器了,卡座,DD啥的,感觉比随身听稳多了,功能也简单

网友:
爱华  曾经  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配的开关也能找到,难得了

这类小开关立创都能买到。

网友:
我的箱底好像有台使用口香糖电池的随身听,找时间翻一翻……

网友:
感谢分享,多学习,多提高

网友:
技术贴 开关很难找  电容必须换不犹豫

网友:
这动手能力没话说了
2个都是好东西啊

网友:
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 这种老物件重新火了起来   卡片相机  磁带机?

网友:
爱华的高端机,当时是有钱人的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