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闲鱼上40块钱的HP65W的C口充电器

楼主(2025-07-17):
很轻,用了2天不能充电了,拆开看看,是不是真的。

输出是普通电解电容,看网上有人拆解真的HP65W电源输出是固态电容。

下面这个图是网上找的HP65W电源拆解图

网友:
找到问题在哪了么

网友:
看着像真的!

网友:
感觉用料偏少点。

网友:
胶不少啊   真假看不出来

网友:
应该是真的,只是做工不同,如果假货根本没必要给你上共模滤波,毕竟有没有滤波对用户使用完全没有影响,这是设备厂家考虑到对电网的谐波干扰,防止电源设备把谐波回送到电网,影响电路上其他的电子设备。

网友:
40块还去闲鱼买这种65w的   某宝上有65w(带有拆解图)也就这么多

网友:
这个是笔记本电脑用的吧

网友:
应该是真的,就是价格略有点贵了

网友:
差评,里面没有放水泥块。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

网友A:
感觉像是高仿的,原厂不可能一个电源芯片都没有!

网友:
看着应该是真的

网友:
很舍得打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高仿的,原厂不可能一个电源芯片都没有!

有个6脚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看着好像还行,不知实际使用如何?

网友:
我看就是假的。一看用的电解不知名

网友:
没有对比还真看不出来

网友:
必须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