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2元钱后备箱改灯,找东西终于不用摸瞎了

楼主(2025-07-17):
原来的蜡烛灯真的受不了,从2018年到现在,真是受够了。
原来的灯就是个烛光,仅仅有个微光。要找东西还是得开手机手电。

也就2块钱,一米足够了,有的人买5米,绕这后备箱一大圈,哪天我去夜市摆摊的话,也加长一点。
自带背胶,可以粘在后备箱的伸缩遮物帘横杆上,但是容易掉,两头用扎带固定一下。

过程不说了,拆掉原来的后备箱灯,直接焊上线就行,锁车后3秒自动熄灯。挺好挺亮。

网友A:
我买的吉利星愿 后排 后备箱都没有灯   每次都是打手机灯

网友:
还针没注意秦P有没有这灯。

网友:
有钱人果然都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吉利星愿 后排 后备箱都没有灯   每次都是打手机灯

而且全系都不带电动后视镜折叠

网友:
2元钱后备箱改灯,真是小钱办了大事,不简单!

网友:
这么便宜,我买的20+,对插后备箱灯插头的

网友:
真亮堂好主意

网友:
效果不错,就是灯带固定有点麻烦。

网友:
车原来的确实亮度太差,我也改成灯条了,不过我的普通灯条不防水

网友:
这个改造好,亮极了

网友B:
这玩意真不怕意外点燃啥的?

网友:
我是用的那种衣柜长条灯,并联在后备箱原车灯上,有个单独的开关

网友:
真亮真爽真便宜,搞的我去搜了搜,真有,可惜我的SUV尾灯在车顶上,下面倒是有一个点烟口,但是没法装,因为座椅可以放倒

网友C:
后备箱的铜铃铛是为了让自己开车更清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真不怕意外点燃啥的?

只要不短路,绝对不会。只有开后备箱时才亮起。功率小的可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备箱的铜铃铛是为了让自己开车更清醒吗

是的,我特别喜欢慢速开过那种有鼓包的凸起,这样铃铛会响一下

网友D:
灯带固定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带固定有点麻烦。

自带背胶,两头用扎带搞定

网友:
楼主好思路,花小钱办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