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一个yealink IP电话机T19P 修复液晶屏老化

楼主(2025-07-17):
已经看不清了,这个好像是通病,很多电话都已经出来了。

结构很简单,大板是核心板,小板是poe转换板

手里有没有铝箔纸,又铝箔袋子试了下,效果不行。

网友A:
IP电话,直接插网线的么,好看看到AR的芯片了...

二○二五年七月十七日

网友:
这是12864吗

网友B:
你这是屏坏了吧,都缺线了。

网友:
屏坏了和背光纸没关系

网友C:
用烟盒的锡箔纸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电话,直接插网线的么,好看看到AR的芯片了...

是的,ip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屏坏了吧,都缺线了。

是的,本以为只是背光纸不行了,拆了才发现屏也缺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烟盒的锡箔纸试一试。

不抽烟啊,我找同事要一个

网友A:
我看假货宝上有卖,不过价格比普通的贵多了...

二○二五年七月十八日

网友:
屏有问题了,不止换背景纸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假货宝上有卖,不过价格比普通的贵多了...

200多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抽烟啊,我找同事要一个

但你头像抽呀!找头像要一张。

网友:
还能连接上服务器打电话?

网友D:
原来是网络电话,要特定电话卡,连服务器才能用。液晶屏缺线算了,没必要修。

网友E:
谢谢楼主,怎么没有如何修复的图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网络电话,要特定电话卡,连服务器才能用。液晶屏缺线算了,没必要修。 ...

通常应该是自建服务器,可以同时打内外线...

二○二五年七月十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怎么没有如何修复的图片呢,,

最后一图就是,效果不好,还得用铝箔才行

网友:
屏坏了吧,换屏吧

网友:
换新的屏幕,,,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