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3842,没有输出,

楼主(2025-07-17):
换了不少件,一开始是保险丝炸了,四个二极管,电阻,开关管,3842,都坏了,更换后,38427脚有13v电压,大电容有300V,次极无输出,测量次极大电容,感觉是电容短路,拆下来后测量正常的,应该是变压器短路,或者我描述的不准确,但是感觉这里有问题,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在线量电容短路会不会是输出整流坏了呢

网友:
看看电路有没有工作

网友:
3842电源脚有稳定电压说明芯片没工作,检查外围电路。

网友B:
3842坏,它周边的一些电阻也会坏,比如6脚的电阻,3脚的电阻,都排查过了吗?

网友C:
次极大电容,感觉是电容短路,拆下来后测量正常的。应该是输出整流坏了

网友:
测3842   6脚电压,有带频率档的数字万用表测6脚频率和脉宽。
6脚到功率管的电阻有没有换?

网友:
3842启动电压至少要16V以上,13v肯定是不能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次极大电容,感觉是电容短路,拆下来后测量正常的。应该是输出整流坏了

但是次极二极管没事呀,测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42坏,它周边的一些电阻也会坏,比如6脚的电阻,3脚的电阻,都排查过了吗? ...

电阻测量反正有阻值,具体多少就不准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量电容短路会不会是输出整流坏了呢

又拆下来测量一下,两个二极管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42坏,它周边的一些电阻也会坏,比如6脚的电阻,3脚的电阻,都排查过了吗? ...

挨着开关管的那个电阻换了,还换了一个挨着3842的电阻

网友:
说说你怎样维修的

网友:
这么简陋的充电器还修个啥,买个品牌的放心些。

网友:
低压电源维修法,比较适合初学者。

网友:
修啥,废品站电动车充电器几元买一个

网友D:
查一下启动电阻,是不是变大了

网友:
次彶整流二极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启动电阻,是不是变大了

启动电阻在哪里?应该是多大?

网友:
重新测一下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