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给驰为CHUWI Minibook X升级CPU

楼主(2025-07-17):
这个笔记本是来源于站内的一位坛友,他想要升级一下CPU的性能

于是找到了我,让我给其CPU进行升级,说起来这个CPU的BIOS也是有点坑的

拆下主板,放上BGA焊台,拆下原先的CPU

给CPU底部的区域铺上双层铜箔,然后把主板背部的CPU区域的保护膜也割开相应的区域

N100与N305都是同期发布的,理论上是可以替换的,不同的是i3-N305的GPU性能更强
而且N305的是八核八线程,性能相对于N100属于是翻倍的
比我的笔记本都强很多,干过了I7-4970MQ,而且功耗更低
这个牌子的机器,没有改BIOS的ME,开机就会反复的重启,不会进入BIOS

这个机器改装了一下散热,相对于之前降低了一些温度,而且在CPU的铜管上,麒片上都垫了导热垫
把一些热量传导到了外壳上,在拷机压力测试下,温度控制还是不错的,同时BIOS也限制了CPU的TDP功耗为12W
装机时CPU上面涂的是霍尼韦尔7950的相变硅脂,导热性能是很强的,可以好几年都不需要更换

CHUWI的BIOS需要改一下ME,需要净化,否则反复重启
原先的ME版本是16.50.0.1120,但是迅维里面没有相对应的版本
于是我使用了更新的16.1.25.1980,成功开机,使用过程中没有问题
不过新的MFIT使用方法 有点新,需要看教程才行
迅维教程:发几个BIOS分离提取与合成用到的小工具,及一些BIOS合成小要点

还有一个杂牌机也是一样的方法改装
不过这个机器的BIOS不需要改ME也能进入BIOS,不过ME版本的0.0.0.0
不过这个杂牌机的BIOS功耗限制是15W,性能释放更强

感谢坛友的信任与支持

网友A:
ERAZER?好像是橡皮的意思???

二○二五年七月十七日

网友:
高手啊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ERAZER?好像是橡皮的意思???

联想收购德国品牌异能者,不过联想的尿性……n100能在京东卖2499

网友B:
这两台笔记本都是我的,一台是驰为minibook x,在家床上摸鱼专用,原来n100虽然能用,但终究gpu羸弱了点,另一台是800闲鱼收来的,虽然装了deepin也能流畅使用,但我就是要贪这个性能,就一并升级了,感谢大佬愿意帮忙,了却一桩心事

网友C:
N305的是八核八线程

网友:
人才啊人才。

网友:
这就厉害了!改ME或合成ME我还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N305的是八核八线程

还真的是,没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AZER?好像是橡皮的意思???

不知道,反正做工一般,外壳是塑料的

网友:
原来是N100换成N305,性能翻倍啊。N100只能算是上网本,N305可以称为办公本了。

网友:
八核八线程单通道内存

网友:
N100换成N305,性能翻倍高手啊高手。。。。。。。。。

网友:
牛人,这也能替换

网友:
这也太厉害了吧

网友:
N305性能强多了!楼主手艺真好

网友:
高手啊高手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是个大工程啊!

网友:
软硬结合,牛逼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台笔记本都是我的,一台是驰为minibook x,在家床上摸鱼专用,原来n100虽然能用,但终究gpu羸弱 ...

想了解一下,N100和N305看B站1080P视频,CPU占用是多少?我的N5095占用9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