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电子钟更换高精度时钟芯片

楼主(2025-07-17):
手里的这个电子钟太不准了,一个月至少慢几分钟,看了@8139 猴哥的R8025T的时钟芯片板子,于是受到启发在X宝上买了这个芯片转换板子,今天抽空把晶振换了,我在6-7脚之间接了一个1K的电阻,装好以后运行一段时间看看准不准确

网友A:
最后一图居然看到了CD机

网友B:
不如换个好点的晶振.
丽声这种小闹钟,也就是一个普通封装晶振,精度比你那不知产地的8025好多了.

网友:
估计能改善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图居然看到了CD机

那是爱华的组合机,平时这个电子钟就放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换个好点的晶振.
丽声这种小闹钟,也就是一个普通封装晶振,精度比你那不知产地的8025好多了. ...

好不好,试了才知道

网友:
我来参观学习。

网友C:
要是改完了走得准,你请大家吃辣条,要是改完了走得不准,我请你吃辣条

网友D:
就那3根线,怎么看,PCB都是多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要是改完了走得准,你请大家吃辣条,要是改完了走得不准,我请你吃辣条 ...

好与不好,都是与辣条有关、、、、鸟。

网友:
你这样可能不行吧,功耗大并且会干扰影响精度,具体见我的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35&fromuid=2919663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与不好,都是与辣条有关、、、、鸟。

辣条可是硬通货

网友:
感觉那块小板没有必要,看我的简单粗暴:多余的脚切掉,三根线搞定。

网友:
时钟板上的C6建议去掉,可能影响走时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改完了走得准,你请大家吃辣条,要是改完了走得不准,我请你吃辣条 ...

好,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那3根线,怎么看,PCB都是多余的......................

有PCB接线还是方便很多

网友:
要是走时偏差较大,可以把C5/C6那里的负载电容去掉,再观察一下。

网友:
神芯又出现了。一个月差几秒有什么关系。

网友:
过两天再看看精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