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16元的电风扇知音遥控器

楼主:
家里电风扇的调速坏了,不想修,就淘宝一搜,发现这个宝贝,买回来试了一下,感觉挺好用,拆机乐园也没有相关帖子,就拆了拍照看看,芯片没有丝印,估计是什么单片机吧,,,

网友:
吊扇用的吧,还是台扇也能用?

网友:
电风扇知音遥控器

网友:
不错,低成本遥控调速了

网友:
可控硅调速,电源是阻容降压的有点坑。

网友:
可控硅调速,会不会低速时候风扇嗡嗡响?

网友:
我觉得还是修好吧----家用插座上又外挂了一个插座,不安全。

网友:
全速用还行,低速可能有电流声。尽量修好电扇,觉得换电机太贵。买新的,有直流变频可选。

网友:
可控硅切割波形调速

网友:
没用过这玩意儿的路过。

网友:
这种能被称为工业垃圾吗?

网友:
阻容降压差点意思,多备几个电容就行

网友:
这是把遥控外挂了。。。机器电扇使用应该不错,不用直接改了

网友:
我有一个差不多的东西。。交流风扇接上这个会有嗡嗡声。。

网友:
这是简易式的,能用,就有点调速的噪声,价格也合适

网友:
如果能调档位,那么是可控硅调的,会有噪音吧

网友:
这东西只有交流电机风扇才可以用,愿意的话,可以试一下可不可以给LED灯调光,开关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