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手电,顺带请教大佬们一个关于LDE控制芯片型号的问题

楼主(2025-07-17):
前两天又去废品站转了一圈,没遇到啥好玩意,就看到一个手电挺新的,然后因为帮老板修过监控,老板直接说你拿走吧,于是就拿了回来。

开拆!
整体通过头上一个环、尾部一个环固定的,然后头部和握把上加了铝合金的套筒来提升质感,桶身整体则是塑料的。

内部异常简单,一个18650供电,灯杯里一个小小的LED,控制部分是一个微动开关加电路板,板上最主要的就是一个8脚的芯片,充电通过一个细头的DC口实现。

控制板带元件时的正反照

把元件拆净后PCB板及上面的元件

根据上面的PCB和原件复原的电路原理图

通过在购物平台上搜索这个手电的品牌,发现他们还销售有一个和这个几乎同款的,但是把底盖换成了透光塑料盖然后在底盖那也加了个LED的手电在卖,这也解释了PCB上L2这路没焊元件的输出存在的意义了,不过很好奇为何L2这一路没有并联两个2R0的电阻后再去接灯(或者电阻在灯上?)

才拆开时发现18650电压为零,拿充电小板接上充了半天还是零,判定电池彻底饿死了,就另找了一个18650给换上,但按按键仍是不亮。

然后就怀疑电路应该也是有毛病了,最开始怀疑主控,因为第一眼没看到型号就觉得要么是厂家鸡贼给打磨了,要么就是用了不知名的小方案,总之就是不想让你修,直到我把板子上元件全拿铁板烧给取下来后,才发现这玩意竟然在背面激光刻了字。

但现在的问题这个芯片完全查不到任何资料,不管是按三行中的任意一行还是整体搜索,都没对应的结果,所以无从判定这个主控的好坏,当然也怀疑过那个A2SHB的MOS管,但用万用表量了之后确定是好的。

所以现在想通过换主控芯片的办法把这玩意修修看,但因为不能确定芯片的具体型号就没招了,也尝试问了AI,AI给的结果说这种8脚的LED可能是AP360X、AP630X或者YX8253F(这个实际是个6脚的芯片,可能AI产生幻觉了),然后对于AP360X和AP630X同样是购物网站搜不到,但B站(
https://www.bilibili.com/opus/792511016432828419
)和CSDN(
https://blog.csdn.net/sw18923706103/article/details/130528910
)上倒是有同一个作者发的相关的文章,对照原理图看了,应该也不是这款芯片,又按LED手电芯片方案找,找到了类似EG2808和YX6625这样的芯片,不过对照原理图,发现应该也不是的。

所以希望看到这贴的手电界的大佬,帮着给分析分析,这个芯片的实际型号是什么?

网友:
首先这个电路要通电测试定位故障点,上电后通过短按或长按按钮测MOS管驱动G极是否有电位变化,若有,则主控认为正常。若无,则主控有问题。接下来测MOS管导通后DS电压明显减少,从而可判断MOS管好坏,当然后面还要测一下LED是否能点亮。
这个电路无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在外部充电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