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风扇换电容的疑问后

楼主(2025-07-17):
上一个帖子确定了该换多大的电容,电容明天到,今天又停了,冒着这天气,拆

拆成裸体,发现电机整体烫人,起码80度,转动灵活。
有点奇怪了,温度这么高,这是空气流动快的地方,散热应该没问题啊。
转动灵活,不应该是摩擦产生。
奇怪了,就裸奔了
冷却后可以继续用,晚上又停了,还是温度高的问题
大家说说,这么高的温度正常吗?

网友A:
80度,,你摸着能忍几秒钟?

网友B:
电容不足也会造成电机发热异常

网友:
换电容,按标准来,大,小都会造成电机发热,原来的电容用表测一下是否有问题

网友:
最好换相同容量电容,发热正常,但是不会达到那么高温度。

网友C:
铝线电机就是这样,以前铜线电机工作的时候只是一点点温热!

网友:
电流在线圈流动,也会做功发热。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4楼正解,应该换电容,按标准来,太大和太小都会造成电机发热!!

网友:
电容过大,功率高,也会发热严重,我试过,最后还是用回原来容量。不然很快烧温度保险

网友D:
5~6十度就手碰不得了,不是觉得多少度就是多少度,电扇电机只要没焦糊味就是温度没问题~线圈和绝缘材料允许100度上下的,所以楼主不必焦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度,,你摸着能忍几秒钟?

只高不低哦,挨一下就拿开

网友E:
山寨的,精度不好,硅钢片少就非常烫。小时候摸着不需要电容的40瓦的鼓风机也是温热一点不烫啊,零几年那种20~30的杂牌风扇就是很烫,基本上只能用一个夏天。后来花了一百多买个美的10多年了到现在都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不足也会造成电机发热异常

现在换上了,原机400V 1.2UF,现在450V. 1.5UF,用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线电机就是这样,以前铜线电机工作的时候只是一点点温热!

才买几年,应该是铝线,温度是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5~6十度就手碰不得了,不是觉得多少度就是多少度,电扇电机只要没焦糊味就是温度没问题~线圈和绝缘材料允许 ...

焦糊到没有,就是高的让人担心,换后看能降温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山寨的,精度不好,硅钢片少就非常烫。小时候摸着不需要电容的40瓦的鼓风机也是温热一点不烫啊,零几年那种 ...

应该是杂牌吧,但温度也太高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