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的网桥:WDS——真正的网桥:WISP!

楼主(2025-07-18):
时间先回到2008年。
当时国内出名的几个路由厂家刚开始萌芽,WiFi路由还是稀有品,最高速度只有802.11b,也就是11Mbps,国内为了推WAPI格式,居然开始限制所有802.11产品发售,甚至不让手机和移动设备支持这个无线协议,最后大家都被迫买“水货”。
后来发展到了802.11n,开阔区域半径覆盖达到100米以上,然后802.11n设备就开始井喷,上面发现管不了就不管了,WAPI也就成了笑话。
到了2010年左右,国内几家WiFi设备生产商遵照802.11n协议开始推广全楼覆盖和漫游联网、无线扩展网络的概念,其中无线扩展网络WDS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当时主流的方式。

我当时住在亲戚家的独立楼,自己的房间距离放着ADSL MODEM的客厅有两层左右,我试过用网线走飞线,也试过用大功率无线网卡,无一例外都翻车,卡顿、掉线避无可避,当时用的是TP-Link TL-WR741N,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这玩意当年太贵了,2010年卖三位数,算上通货膨胀,啧啧可怕
买完设备,又买了TP-Link那个双天线USB网卡,就用了大概几个月,那网卡也出现了经典的过热断线,死活都搞不定,最后继续走飞线用了一段时间,直到网线被老鼠啃断。
后来收拾房间的时候不经意间看到路由的包装盒跟说明书,里面有关于WDS的描写,想着比较适合我,就在淘宝上又买了一台TP-Link TL-WR741N回来做WDS桥,然后噩梦就开始了。
刚组好WDS的那几小时网速真的很美好,穿两面墙能跑出75Mbps的速度,也就是802.11g的速度,后来手贱修改了一下网络协议到802.11n的时候就拼命翻车,平均几分钟网络掉线一次,还必须拔掉电源才能重新连接。
当时Google还没出事,在没有篱笆的时代我找到了关键问题并成功解决,先归纳到下面。

WDS的优点:
1、信号质量可以按照路由本身的功率直接换算
2、如果把带宽设置成40MHz的话基本可以跑满协议提供的150Mbps,就是不能遮挡或者调整天线方向否则网速一定会有折损,且折损的速度一定比20MHz更多
3、信号覆盖范围半径可以达到协议最大范围,但是延迟会很大
4、成本低廉,效果出众,基本可以做到信号范围翻倍的效果
5、分担主路由压力
6、不同接入点使用同个SSID和密码时甚至能做到漫游的效果

WDS的缺点:
1、如果组WDS的二号路由没有关闭DHCP,由于环网多播的关系会造成路由断开WDS或者疯狂断网,这个MESH认证产品超过一定数量组网时也经常发生
2、如果主路由设置成自动调整频道和带宽,在主路由自动调整时所有二号路由以及更低级的路由设备将会全面断网
3、部分品牌之间兼容性特别差,比如用水星Mercury家族的路由和腾达Tenda路由组WDS时时常有丢包或者断网的问题,又或者看着明明没问题但是就是连不上网的奇怪毛病

等等等等……

在使用了WDS并被折磨了两年左右,我买到了一个很神奇的路由。
型号是IP-COM W941R,这型号,碰瓷TP-Link的意图很明显了是吧?
但是这个碰瓷的路由很神奇地支持WISP这个在当时特别稀有的模式,算是让我大开眼界了。

WISP的优点:
1、无论上级路由是否有DHCP,只要作为WISP的二级路由错开那个IP段就可以直接串接,就好像你在光猫上插二级路由一样简单
2、无责任兼容,不管上级路由是什么网络格式,只要是802.11家族他都能链接,甚至可以链接到ISP的热点信号
3、足够稳定,只要作为前级的WiFi是同SSID和密码的话直接就可以适配,等于无线网卡或者无线终端的形式,根本不需要抄上级路由的MAC地址
4、覆盖范围与WDS相当
5、网络延迟几乎等于零
6、环网多播的问题完全不存在
7、几乎完全不消耗整体带宽,没有WDS那种可能造成带宽减半的情况

WISP的缺点:
1、支持WISP的路由当时实在不好买,直到现在也不一定好找,而且价格普遍偏贵,当时我买的时候早期用的TP-Link TL-WR741N单价已经卡到75,而IP-COM W941R当时的价格是200+
2、可能不兼容WPS/QSS技术,甚至WPS/QSS功能会被直接禁用
3、开启WISP后物理WAN口会被占用或无效化

就这样,在嗨了两年后我搬离了那边到了现在的房子,后来也把IP-COM W941R送给了其他人。

当然,我的经历可能对你们没什么帮助,毕竟现在满世界都在推MESH这种更简单的模式,但是每次在802.11n以及更老设备上玩网络扩展的时候我还是会忍不住想起WISP和那两年不用担心断网、卡顿的快乐日子

科技在发展,技术在进步,当今是WiFi6甚至WiFi7的天下,如果手头设备不是很古老,且支持WiFi6以上标准的时候,我个人推荐向前看用新技术,像WISP啥的就放在需要布网却又非常难以布线的环境吧

ENJOY!

网友A:
DHCP分配源向来是组网配置的大问题,要么固定IP区间段的分配IP,A分1-100,B分101-255,要么统一由一台终端全管,最好是网关或主路由做DHCP,负责0-255,一旦有多个DHCP机子,哈哈哈,抢着当老大,不疯狂断网才是怪了。
不过现在WDS不如直接改成有线连AP或者MESH更加直接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DHCP分配源向来是组网配置的大问题,要么固定IP区间段的分配IP,A分1-100,B分101-255,要么统一由一台终端 ...

哈哈当时年轻不知道这个,被恶心了好久才明白需要各管各的,现在都用WISP和MESH了,闭着眼睛起飞的感觉真好

网友B:
当年限制WIFI是为了安全,手机也是水货港版才带无线

网友: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限制WIFI是为了安全,手机也是水货港版才带无线

都是为了统治者的”安全“,而你我则是被“统治”者...

二○二五年七月十八日

网友C:
现在还有一个吹牛B的MESH呢...

二○二五年七月十八日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好像腾达系列多是WISP,TP系列多是WDS。
不知道路由刷openwrt来扩展无线,是不是WISP。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好像腾达系列多是WISP,TP系列多是WDS。
不知道路由刷openwrt来扩展无线,是不是WISP。 ...

怪不得腾达的无线桥接那么稳定,TP的就差一些,当年也不太明白,主机设置好后,副机调好后可以上线,但是一旦停电,死活也连接不上了。后来才明白,主机的频道要锁定,不能选择“自动”,否则一断电重启副机必然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限制WIFI是为了安全,手机也是水货港版才带无线

WIFI不存在安全问题,问题出在WAPI是这边主推的格式,所以WIFI就变得不安全了,参考Google不安全被驱逐的事件

网友F:
想当年折腾WDS那个痛苦经历  不堪回首啊  当然也怪自己除识网络学艺不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有一个吹牛B的MESH呢...

二○二五年七月十八日

MESH是现在主推的格式,基本属于零配置WDS,因为比较方便所以才流行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好像腾达系列多是WISP,TP系列多是WDS。
不知道路由刷openwrt来扩展无线,是不是WISP。 ...

对,腾达主推的WISP阵营算是乱花从中一枝花,就是硬件跟不上,当年老翻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怪不得腾达的无线桥接那么稳定,TP的就差一些,当年也不太明白,主机设置好后,副机调好后可以上线,但是 ...

TP为主的三剑客主推WDS,卡的要死要死,如果不是内行的确实弄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当年折腾WDS那个痛苦经历  不堪回首啊  当然也怪自己除识网络学艺不精

同款受害者

其实要怪只能怪TP三剑客把功能说的太隐晦了没说明白一些要点才搞成这样

网友G:
ip-com可不是碰瓷tp这个垃圾,ip一般不出家用的,都是小微企业用的,很好用,功能很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G:
ip-com可不是碰瓷tp这个垃圾,ip一般不出家用的,都是小微企业用的,很好用,功能很齐全 ...

在型号命名上确实有碰瓷行为,你看IP-COM W941R跟TL-WR941N数字部分都是941,而使用的芯片和技术完全不一样,连主控型号都没941的痕迹,隔壁几个参数接近的就完全没有941的痕迹,或者是我臆想过多?

网友:
2008年我用的路由器是54Mbps的,也就是802.11G,并非你说的B,当然当时候国内行货手机是不支持WiFi的,我是给多普达手机N95以及笔记本用!神奇的是这个笔记本上的产于2007年的网卡英特尔abg3945  居然支持5GHZ频段,当年市面上都没这个东西也没听说过。

网友:
现在路由设置简单多了

网友:
没用过网桥,感觉飞线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