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车充头转DC头简单修复

楼主(2025-07-18):
车充头转DC头简单修复

平时都用它来给别克的LED拆车大灯供电,结果头子虚接发热大融化了。。
用它是因为中间正极头是实心的,有弹簧有保险,结果却全是缺点。
之后矫形之后,将所有连接用焊锡焊死,接触完美,用了许久都不会出现问题了。

网友:
看意思 走过大电流
不如找根铜线,直接短接弹簧和保险管
不然将来不是烧保险就是 弹簧过热变形
我的气泵就是这样,总是烧弹簧(铜弹簧),最后直接把保险管两端打孔中间穿线焊接弹簧
气泵上加了个C10的空气开关

网友:
这么改了之后,如果要换保险就需要动用电烙铁了喔。

网友A:
别克的LED拆车大灯功率大了

网友:
老铁用螺丝铆死不是一劳永逸了么。。。

网友B:
这是什么设备供电的?

网友:
看来弹簧是烧变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克的LED拆车大灯功率大了

额?20瓦功率太大吗?是因为车充做工不合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设备供电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5701-1-1.html

别克汽车拆车透镜

网友:
它有多少欧电阻呢?

网友:
弹簧已经变形严重了,如果有其它弹簧可以更换一根.不过如果电流过大,弹簧发热的话还是容易导致弹簧刚性损失,从而变形.

网友:
主要是弹簧电阻过大,这种头一般过20A以下还行

网友:
铁件弹簧和接触片,电阻大了,如果用铜件会好些

网友:
靠接触供电的插头,都有这个问题,大电流下,发热烧坏接触处塑料外壳。

网友:
万一发烫,里面烤软。换新的车充头,用焊锡丝当保险。

网友:
我家的行车记录仪也是这么改的

网友:
这种插头怎么弄也会虚连,我的行车记录仪就是

网友:
缩阳只能顶尾巴跟,小宝试过很有效

网友:
将所有连接用焊锡焊死一劳永逸

网友:
这收拾完可以消除接触面的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