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改造车位锁电池之:地锁电池1.0(持续完善)双32650低成本改造

楼主(2025-07-18):
2019年初某宝皇驰旗舰店买的干电池+遥控+感应器的车位锁,价格345元,用了超过6年了,原干电池盒子使用4颗1号电池供电,电压6v,大致可以使用8-10个月。
2025年初看某多32650磷酸铁锂好便宜,8元买了2颗32650,

低成本改造,利旧原则,电池盒子用原来的

电池充电使用自制的小可调电源,调到7v充电,低成本就没有上保护板了

改造完成后的全貌,贴了一点双面胶防止滚来滚去,几毛钱买了条连接线连接两个电池,命名为“地锁电池1.0”

改造完成时间是2025年1月底,6月底就电量告警了。。。

网友A:
这种电池基本都是报废的,我当初也想串几节当启动电源,看评论基本内阻都是嗷嗷大

网友:
1号电池一个要3元,4个12元,用8个月(一次性的),磷酸铁锂8元用6个月,还可以充电,自己计算哪个划算?

网友:
这是失败了

网友B:
勉强能用,就是充电频繁

网友C:
电池容量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基本都是报废的,我当初也想串几节当启动电源,看评论基本内阻都是嗷嗷大 ...

感觉确实是虚标加快要报废

楼主:
从续航时间看只能说不算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勉强能用,就是充电频繁

又不是不能用,就是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容量不够了

是的,感觉多多的这些电池都是梯次利用的底部了

网友D:
锂电池多的是,干嘛买报废的

网友:
1号电池容量很大吗?

网友:
只要能充电,价格也能接受,还是可以的
如果能太阳能充电,那直接用十年

当然了,充电电压可能有点低,好像标准是3.65v才算充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多的是,干嘛买报废的

主要是看到这个电压合适,1号干电池满电1.65,4个串是6.6,这个32650单只充满后会快速降压到3.3,2串后6.6直接可用,用三元锂的话就要降压用,降压模块肯定也耗电

网友:
整一个太阳能板给它补电

网友:
我撸了4节,还有三节能用。

网友:
同意  “这种电池基本都是报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基本都是报废的,我当初也想串几节当启动电源,看评论基本内阻都是嗷嗷大 ...

好像是拆机的电池组 不大行

网友:
沃特玛停产很久了

网友:
沃特玛32650,都是18年左右抵债的,现在全国各地只要看到灰皮32650基本默认。俗称漏液王,要小心哦,能把企业干倒的电池都不是好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