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这么写数组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25-07-18):
第二行成了红字,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多了个1?

二○二五年七月十八日

网友:
你这是画了5张大饼

楼主:
真的有问题

网友:
又水了一帖...

二○二五年七月十八日

网友:
记得数组可以定义数量不赋值的.

网友:
应该是对的才是。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没使用,报错信息看下不就得了,但你这种高手仅当你水一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没使用,报错信息看下不就得了,但你这种高手仅当你水一帖 ...

哈哈,你错了,我啥都不会

网友B:
我还以为就我这么菜!

网友:
编译和语法检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
原以为第一种写法不能通过sizeof()获得数组长度,想不到Keil编译器那么聪明,初始化几个值就分配几个字节。
unsigned char jianpan[]={0,0,0,0,0,0};
unsigned char jianpan1[6];
unsigned char jianpan2[6]={0,0,0,0,0,0};
unsigned char jianpan_size;
unsigned char jianpan1_size;
unsigned char jianpan2_size;

void main(void)
{
jianpan_size=sizeof(jianpan);
        jianpan1_size=sizeof(jianpan1);
        jianpan2_size=sizeof(jianpan2);

        while(1);

}

        RSEG  ?DT?MAIN
   jianpan_size:   DS   1
       jianpan1:   DS   6
       jianpan2:   DS   6
  jianpan1_size:   DS   1
  jianpan2_size:   DS   1
        jianpan:   DS   6

        RSEG  ?C_INITSEG
        DB        006H
        DB        jianpan
        DB        000H
        DB        000H
        DB        000H
        DB        000H
        DB        000H
        DB        000H

        DB        006H
        DB        jianpan2
        DB        000H
        DB        000H
        DB        000H
        DB        000H
        DB        000H
        DB        000H

;         jianpan_size=sizeof(jianpan);
                        ; SOURCE LINE # 15
        MOV          jianpan_size,#06H
;         jianpan1_size=sizeof(jianpan1);
                        ; SOURCE LINE # 16
        MOV          jianpan1_size,#06H
;         jianpan2_size=sizeof(jianpan2);
                        ; SOURCE LINE # 17
        MOV          jianpan2_size,#06H

网友:
感觉这两种声明都可以吧,我设6个成员的数组并全部初始化为0经常是 u8 dat[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就我这么菜!

哈哈,我比你菜多了

网友:
这个数据没问题啊

网友:
啥问题呢?
//--------------------------------------------
字符颜色改变不代表有任何问题。
只要输入编译器自带的关键字或者你自定义的关键字,字符颜色就会立即改变。
将 jianpan1 设定为自定义关键字后,它就显示红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