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3D建模好学吗?哪种软件比较好用?

楼主(2025-07-18):
看别人DIY东西之前会先用软件设计一个模型,那模型看上去跟真的一模一样,还能动,简直是太酷了,也想学一下,这样以后一些部件也能自己画出来找地方3D打印啥的,不知道这个3D设计难不难呢?目前最好用的软件是哪一个?

网友A:
好学,我教你,只需1万加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学,我教你,只需1万加元

有没有一种软件模型库比较全的,比如我想要一个步进电机,不需要自己画,直接到模型库里选一个就行了,类似立创EDA里的元件库,这样的话画起来就会容易很多,简单的组合就行了

网友:
入门最简单的感觉是 sketchup ,
其次是solidworks 不过对电脑要求比较高
Autodesk Fusion 据说很好用,但我没用过

网友:
配置不高的可以用老版的PROE,我要自学网上有全套的视频教程,免费的,我就是这么学过来的,够用了,等入门了再去用新软件新功能可能更好点

网友B:
之前自己干木工,自学了solidworks ,感觉比较好用易入门,功能强大,特别是装配干涉检查,容易找到设计尺寸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自己干木工,自学了solidworks ,感觉比较好用易入门,功能强大,特别是装配干涉检查,容易找到设计尺 ...

solidworks 有现成的模型库可以用吗?类似立创EDA元件库那种

网友:
会动的好像得用SolidWorks,我推荐Rhino,不会动而已,但对配置要求低...

二○二五年七月十八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solidworks 有现成的模型库可以用吗?类似立创EDA元件库那种

好像没有或者我没找到。

网友:
solidworks用的人比较多,技术和文件交流起来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学,我教你,只需1万加元

要去加拿大?

先恭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去加拿大?

先恭喜一下。

搞不好人家肉身已经在加国了...

二○二五年七月十八日

网友:
各种参数能把自己烦死

网友:
soliworks,强烈推荐学这个,嘉立创、铨州制造都适用,学会了好薅羊毛。

网友D:
当然是Creo了,来,手把手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Creo了,来,手把手教你

貌似有点复杂,我还是学简单的solidworks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有点复杂,我还是学简单的solidworks吧

都一样的,对新手来说没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一种软件模型库比较全的,比如我想要一个步进电机,不需要自己画,直接到模型库里选一个就行了,类 ...

“3dsource三维零件库”上就有许多现成的零件库

网友:
比楼主还要大白的路过,打算以后有时间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