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改 可视门铃

楼主(2025-07-18):
网上现有卖的可视门铃要么效果不好,要么太贵,还有充电的要定期补电,有没有可能可以把摄像头的镜头换成广角的,然后塞在猫眼上做成可视猫眼

网友A:
这玩意有啥用,不如直接在门上面装个摄像头吧...

二○二五年七月十八日

网友B:
可视猫眼有成品出售的,也避免不了要用电的问题。

网友C:
供电不是很好解决,摄像头,用电池,很快没电

网友D:
我是把没用的行车记录仪按在门上当可视门铃,效果不错,不要用什么APP之类的,小孩子自己在家也可以直接看到门外是什么人敲门,防范风险。就是线拉得乱七八糟的不好看,……

网友:
不好安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有啥用,不如直接在门上面装个摄像头吧...

把线引出去是个麻烦事,没有预留电源,还有就是公共区域怕邻居投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把没用的行车记录仪按在门上当可视门铃,效果不错,不要用什么APP之类的,小孩子自己在家也可以直接看 ...

这也是个不错的方案,行车记录还自带屏幕,直接贴在猫眼上嘛

楼主:
3M双面胶,层层包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视猫眼有成品出售的,也避免不了要用电的问题。

价格贵,便宜的两百多功能也就那样

网友:
可以用行车记录仪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不是很好解决,摄像头,用电池,很快没电

室内的话就好办了,软排电箱就在旁边

网友:
正常状态呀!!!!

网友:
弄个倒车监控,直接塞上,外加个自复位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线引出去是个麻烦事,没有预留电源,还有就是公共区域怕邻居投诉

顾虑这么多地话还是别装了,省心...

二○二五年七月十八日

网友E:
我门锁自带摄像头,可以自动拍照并云存储,也可远程查看开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门锁自带摄像头,可以自动拍照并云存储,也可远程查看开锁。

开发商送的密码锁还不错,没有换锁的打算

网友:
评论区学习了,行车记录仪好像确实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