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版胜利VC890D拆机

楼主(2025-07-18):
又到了两年一度换新万用表的时候了,这次公司发的新表仍然是万年不变的廉价品牌货手动挡,依然是经典890d,我就不明白那些老工程师咋就那么喜欢买胜利的仪器,这儿都成了胜利全家桶了,万用表,钳表,测温枪,热成像,温度计,信号校准仪等等。

胜利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主创新权,各种代工,同一个型号能出一堆各式各样的外观版本,光890d就看到过好多款式,一点也不思进取,就在这样老型号上改花样,说明书附上。

送的电池质量挺好的,非常有分量,绿色聚能环,堪比南孚。两个保险管挺奇怪的,为啥一个玻璃一个陶瓷,统一不好么。

背面四颗螺丝取下,很容易开盖,电池是插拔线端子,还行。

输入部分,表笔插孔仍然是有缝白铜管,不过这种两边耳朵的设计,或许表笔插的能牢固一些,输入保护的压敏电阻和热敏电阻拉满,一般的廉价表上见不到这种堆料,好评。

非常简洁的电路板,7501高度集成单片机,连外部储存器都省了,比0660和1106等还要省,并且速度也是这三个芯片里最慢的,不过考虑到它是手动挡,也无所谓速度了。

这两个小三极管我还以为是外部基准源呢,毕竟这么立着挺像的,自然是我想多了,就是纯粹的两个8050管。

电路板正面其实就没啥东西了,小螺丝特别多,密密麻麻的,不像某些玩具厂表,就3-4颗螺丝,电路板都能被簧片顶弯。我一开始是懒得拆的,但貌似还没有人拆过新版890d,那还是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意。

正面自然是啥都没有,比我脸都干净。

转盘当然还是钢珠弹簧了,这个价位的表就不可能用塑钢滑牙。

装好后测测精度,应该没拆坏,就是这个量程挺抠门的,2000字,最多1999,愣是多一个字都不行,一点都不能溢出。

结束,谢谢

网友:
工厂采购考虑的不是性价比,和个人用户不同。

网友:
老实说,不是高精密电子,需要的精度实在没有必要上高精度表,就这样的在工厂可能是炮灰表,但个人用的话算胜利表算很可以的了

网友:
工厂消耗品,坏了就扔,肯定选最便宜的

保险管,玻璃的便宜,陶瓷的大电流稍稍贵一点点吧,我猜的,用玻璃的不合格,所以必须陶瓷
能省则省了

网友A:
我不喜欢转盘挡位太密集的。

网友:
采购会按照以前的清单搞,

网友:
名字的影响很大,人名,品牌,都影响明显,像那个港独维他奶,我早几天还在想怎么那么多人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喜欢转盘挡位太密集的。

手动挡都这样,功能要多,只能密集

网友:
硬芯表,不错了,比早期的牛屎有进步,不过我个人认为外观没有UT89X好看,同样是手动档,人家可是6000字,如果我是采购,定会给你每人发一台VC86E,最低也得每人发一台VC86D三位半自动档6000字带模拟条

网友B:
这表居然没有屏蔽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表居然没有屏蔽罩

或许屏蔽罩在包胶夹层

网友:
谢谢楼主拆机欣赏、分享。

网友:
890这种表是国产表的常青树,我手里就有不同版本的,这个又是更新后的版本。胜利的万用表近期出的新表内部结构都更新了,这个新款的表笔插孔向优利德学习改成铜皮焊接到电路板上了,原来是铜管焊到电路板上了这样能避免用力插拔造成的虚焊。转换刀盘已经不固定到电路板上了,好像这个向廉价表看齐了,还有就是电池改成5号电池了,这个好评

网友:
跟我51块买的钳表一个芯片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挡都这样,功能要多,只能密集

也有档位少的但是每个档位有二级菜单需要通过按键切换。

网友:
硬封的看就是多顺眼,890胜利的经典表之一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价钱是多少啊。

网友:
如果再有一个温度挡就完美了

网友:
公司采购目录规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