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BitLocker生成恢复密钥,电脑上显示的标识符在什么地方?

楼主(2025-07-18):
用BitLocker生成恢复密钥的文档里面会有一句话是 ‘“要验证这是否为正确的恢复密钥,请将以下标识符的开头与电脑上显示的标识符值进行比较……”,问题是,我在电脑上找了,这个“电脑上显示的标识符值”,既不是设备ID,也不是产品ID,更不是MAC,那么这个电脑上显示的标识符值在哪里查看呢?

网友A:
通过恢复、高级启动,或重置电脑

电脑重启进入恢复模式时就会显示这个ID标识符:

Win10电脑BitLocker设备加密后的系统还原恢复密钥过程小记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062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恢复、高级启动,或重置电脑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