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瞎拆一个砂磨

楼主:
这个砂磨有时转有时不转,看电池仓也没见问题

只能拆开看看先拆下了砂棍

然后就找不到拆哪儿了
无奈就大刀乱劈一气
结果劈的伤痕累累,还把滚子动力头那里整整裂了一道

最后勉强撬掉了蓝色壳子,再又分别剥去了两边白色部分,露出了电机,撬出电机终于发现3个螺钉

去掉螺钉,可以拔出电池架,连线害事就焊下线头

但是里面的开关还是见不到,只能再弄电机这边,撬开电机外包塑料壳子

嗯,电机塑料壳子在输出轴部位有硅胶圈,塑料的后端盖外蒙乳胶~看来是防水密封了焊开电机连线,终于抽出了带开关的连线

撬开开关,没发现接触不良的迹象,新冠时遗留的酒精清洗了一下,沾了一点黄油原封装回

接触不良会是电机内部吗?死马医活马吧~拆电机

找了个拉马先拆下齿轮~有点牛刀宰小鸡?

拆出转子,观察换向器和电刷基本没有磨损~拆了个寂寞~也搽点酒精,轴承加点油装回去

到底哪里接触不良?没找到,只好焊上电池架,开关归位等先恢复电池仓,拧上3颗螺钉

焊上电机线-恢复电机塑料壳子-电机归位~这才发现一个先扣上砂棍下边那个蓝色壳子(拆开时应该后去掉它,就不会破坏到裂了)
之后是先扣上右边白塑料壳,最后扣左边的~那么应该先拆开左面白壳再分开右半边,之后才能拆蓝色那部分~看来刚才是瞎拆了,所以弄出了裂缝及多出伤痕

砂棍装上后试机就正常了~还是不知道哪里接触不良。

网友:
碳刷上尘了吧.

网友:
这玩意是干嘛用的

网友:
磨脚上死皮??

网友:
开关接触不好

网友:
做得不错,以后别做了。

网友A:
你这是秀拉马啊,塑料齿轮啊,你太残暴了

网友:
还真是找了个拉马。

网友:
时转时不转多数是开关问题。

网友B:
应该先测试各项功能再拆,尤其电机,完成可以用电池加电测试,包括开关。

网友:
拉马不错,这个纯粹就是欠拆嘛

网友:
难道是磨脚丫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先测试各项功能再拆,尤其电机,完成可以用电池加电测试,包括开关。 ...

也用万用表测了,没见啥异常,已经拆开了就彻底拆拆看看有没有异常,闹个心理踏实,但是也没找到罪犯影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秀拉马啊,塑料齿轮啊,你太残暴了

也是以为塑料齿轮容易撬下,可是长的很结实,又怕弄碎齿轮,只好拉马了~仔细看了下电机轴不是光杆,而是挤压了“花键”,所以很紧,原本打算把转子抽出来以免刮坏电刷,结果花键轴不能抽离轴孔,最后还是拨开电刷才拿下端盖~~

网友:
欠折腾,这不,没找见毛病,倒是折腾好啦。

网友:
好像是磨脚的,,,谢谢分享

网友:
拉马看着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