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款儿童平衡车的刹车怎么调整?

楼主(2025-07-18):
我刷了一下抖音没看到类似这种设计的刹车调整方法,有人懂的吗?

有两个问题

1.刹车把手捏了不会回弹。
2.不知道这个刹车调整方法。

网友A:
这不就是自行车的V刹吗

自行车刹车系统调整详解:V刹与C夹的调整步骤

网友B:
要就是后面的弹簧不行了,要就是拉丝生锈或者进东西卡住了...

二○二五年七月十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自行车的V刹吗

自行车刹车系统调整详解:V刹与C夹的调整步骤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资料。

网友:
一般人调不了,很容易偏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就是后面的弹簧不行了,要就是拉丝生锈或者进东西卡住了...

没有卡住,也没有生锈之类的。

网友C:
把手处没有需要调整的,主要调整的是刹车部位,回弹弹簧、拉绳套变形等都会影响刹车把手回弹。

网友D:
这车子车胎已经磨平了,得换;刹车把手哪里刹车线皮没卡住,调整,如果还是卡不住,就得换刹车把手。

网友E:
解决不回弹可能需要给拉线抹点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车子车胎已经磨平了,得换;刹车把手哪里刹车线皮没卡住,调整,如果还是卡不住,就得换刹车把手。 ...

好的谢谢车子确实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手处没有需要调整的,主要调整的是刹车部位,回弹弹簧、拉绳套变形等都会影响刹车把手回弹。 ...

我查了很多资料,感觉问题是刹车线需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决不回弹可能需要给拉线抹点润滑油

好的,等调整好刹车,我加点润滑油

网友:
还真不知道怎么调整。

网友F:
这种刹车调整好调,但调好了感觉好困难,总是两边不一致,容易一边蹭车轮子

网友:
和以前的自行车闸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刹车调整好调,但调好了感觉好困难,总是两边不一致,容易一边蹭车轮子 ...

怎么调呀,我现在还没头绪,天气热搞起来挺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