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周和电容怎么才能调谐到我要的3.5MHZ呢

楼主(2025-07-18):
为什么我的V1的集电极测不出波形呢,我中周的参数是30uh,中周内没有电容就像图中并联了一个电容,如果计算的话谐振频率也在3.5MHZ左右,为什么在C3的上端测不出波形呢,当我信号源的输入改变到2.6MHZ左右,波形才会出现且峰峰值到达1.2V左右,求大佬帮我解答一下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
既然输入2.6m出波形了说明中心频点还是不对啊,换个小点电容试试。

网友:
中周磁芯调出来些

网友A:
一般不用示波器直接测量调谐回路,探头的输入电容会使谐振频率降低。
准备一个小起子,无感的最好。
调RP2到耳机中听到声音。
调T1磁芯使声音最大。
减小输入信号的幅度,再调一次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用示波器直接测量调谐回路,探头的输入电容会使谐振频率降低。
准备一个小起子,无感的最好。
调RP2 ...

我这么调之后,接收距离不是很远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么调之后,接收距离不是很远为什么呢

如果接收的是发射机发射的信号,比别的接收机接收距离明显的短,那说明没调试好或者有故障。
首先要保证各部分工作正常,这点很重要,从后往前查。
然后再把T1和T调到中心频率上。
这个各人处理起来不一样,有经验的会很快,没搞过的可能会走弯路。

网友A:
电路图有错误,改了一下。
我懂的也不多,不一定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有错误,改了一下。
我懂的也不多,不一定能帮到你。

谢谢!

网友A:
用示波器测试耳机输出测不到信号
//----------------------------------------
没看到怎么操作的,猜测一下。
如果示波器和信号源都是220V交流电供电的,如果示波器的接地线接在耳机输出上,而信号发生器的接地线接在电池负极的那条线上,这样做不仅测不到信号,还可能导致电路(TDA2822)损坏。
因为示波器和信号源的接地线,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试耳机输出测不到信号
//----------------------------------------
没看到怎么操作的,猜测一下 ...

我的信号源正极连在R1的上端进行输入,示波器的探头是连在芯片的1引脚上,两个负极连在一起接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信号源正极连在R1的上端进行输入,示波器的探头是连在芯片的1引脚上,两个负极连在一起接地的 ...

接线没问题。
我也测了一下,正常是可以测到波形的,同时耳机还有比较响的声音。
不正常了怎么查,还是那句话,需要从后向前一级一级的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没问题。
我也测了一下,正常是可以测到波形的,同时耳机还有比较响的声音。
不正常了怎么查,还是那 ...

好的,我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