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华强北半导体小风扇怎么拆?

楼主(2025-07-18):
15块给孩子买了个华强北小风扇,用着还行出了噪音有点大,就是续航太短了,开着制冷电量不停的掉,想换个大电池拆不开,大家看看怎么拆。图比较乱,只有底部一个螺丝

网友:
拔这个透明外壳

网友:
后面端盖拆开拔出来的

网友:
挺漂亮的,只要有螺丝就拆螺丝,没有螺丝的见缝就掰开

网友A:
开关那里可能还有点玄机,直接拨透明外壳好像开关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那里可能还有点玄机,直接拨透明外壳好像开关挡了

是的就是按键挡住外壳拔不下来

网友:
暴力风扇加上制冷片很费电

楼主:
就是按键那里挡住了,壳子抽不出来,难道要拆开按键吗?这个按键怎么拆?

网友:
也觉得要先拆下开关那里

楼主:
开关怎么拆没发现有卡扣螺丝

网友:
撬开关板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继续拆卸螺丝

网友:
没拆过,不知构造,不好说。

网友:
行在46度的马路上,叹吹出负18度的冷气,真爽、、、、鸟。

网友:
这是高速风扇吗?

网友:
照片拍得不太清晰,不知道按键能不能从正面撬下?

网友:
竟然是透明的

网友:
先撬开盖子,金属片垫着拉马顶尖,把里面塑料推出。禾心意3节充电风扇,MicroUSB旧版卡扣用一字改锥好弄开,TypeC新版卡扣,有加固支撑难拆,从18650缩水成软包电芯。

网友:
半导体制冷,这散热怎么解决的?续航短,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