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上海迅饶工控组态触摸屏W10-1341拆解

楼主(2025-07-18):
车间控制空调系统的触摸屏坏了,被我拿回来了。

迅饶 w10-1341,找不到硬件参数

接口很丰富

从左到右type c ,音频,网络, 串口,电源,重置

左侧是四个usb,tf卡,type c

检查下来,CPU发烧严重,应该是烧了,cpu是三星的4418

S5P4418 CPU 介绍
S5P4418是三星公司2014年10月推出的一款ARM Cortex-A9 架构设计的四核处理器, 采用 32 位 RISC 指令集;主要针对多媒体显示领域,采用 28nm HKMG 低功耗工艺制作,主要特点如下:
1、Cortex-A9 四核 CPU:相比 Cortex-A8 处理器整体性能提升 50%, CPU 主频最高 1.4GHz;
2、更高的存储带宽: 提供 6.4GB/s 的存储带宽,在处理数据交互量比较大的操作时优势显著;
3、1080p 视频的编解码;
4、Full HD Display: 3D图形显示和高解析度图像处理上提升显著;
5、支持 1080p 60 帧/秒的硬件视频解码, 1080p 30 帧/秒的硬件视频编码;
6、支持3D图形硬件加速;
7、支持高速接口: 例如:eMMC4.5、USB2.0、LVDS、HDMI;
8、支持 OPENGL ES1.1,可以提供最好的 3D 图形处理性能。
9、多种显示接口,例如:LCD、HDMI、MIPI_DSI、LVDS,可以满足双屏显示和高清显示的需求

背面,那个排线是连接屏的

网友:
linux系统的?

网友A:
接口丰富,工控设备供电24V

楼主:
应该是的,看着想很多接口,想搞个nas玩玩,没想到cpu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丰富,工控设备供电24V

电压好像9-36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的,看着想很多接口,想搞个nas玩玩,没想到cpu坏了

换u贵不贵?不知好买不好卖?太贵就不合算了。

网友:
接口数量多挺丰富,要是能用起来应该不错

网友:
接口真不少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u贵不贵?不知好买不好卖?太贵就不合算了。

好像50多块,关键是不知道其它的有没有坏,就怕是无底洞

楼主:
是的,不知道多少钱,网上没查到资料

网友C:
可惜是玻璃材质,要是像华为三折叠屏笔记本更好,软屏不易碎,不用时能缩小体积在收纳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是玻璃材质,要是像华为三折叠屏笔记本更好,软屏不易碎,不用时能缩小体积在收纳仓。 ...

工控的不会折叠

网友:
不是工控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50多块,关键是不知道其它的有没有坏,就怕是无底洞

宝上先查查价格,太贵就没必要了。

楼主:
组态屏不知道算不算工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宝上先查查价格,太贵就没必要了。

就怕有其它的故障

网友D:
这品牌,猛地看成“迅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品牌,猛地看成“迅烧”了

先入为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