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式缝纫机改电动

楼主(2025-07-18):
以前的老式缝纫机改了电动的,把架子扔掉了,占地方,机头可以塞在橱柜里,一晃近20年了。偶尔拿出来改一下裤腿,换个橡皮筋之类了,最近一次拿出来使用发现电机轴向窜动,无力,发烫严重,不得已又买了套改装件。原来使用的是180W交流电机,这次换了180W直流电机,换好后的效果图

皮带用了原来买的三角齿型皮带,耐用。

新电机号称额定输入功率180W,额定输出功率70W,没理解啥意思,直接测一下看看

实际空载最大功率30W左右,装上试用效果还是不错的,比较有劲的。

接下来分解旧电机

原来轴向窜动的原因是风扇后面的塑料衬套老化脱落,然后风扇磨到了线圈造成扎间短路,无力,发烫

交流电机使用的是轴套,这次换的直流电机是轴承的了。

再看看调速踏板的结构和调速原理

调速分为三档。
一档慢速,接入二极管和40欧电阻丝;
二档中速,接入40欧电阻丝;
三档高速,踩到底,触点直通。

网友A:
没 有了踩的乐趣。

网友:
原来的乐趣在于踩

网友:
电动缝纫机插头也是老化了

网友:
现在哪种机功能多价格又便宜?

网友:
做工有点垃圾,有刷电机,塑料都是回收料加工

网友:
关键是固定电动机不好弄

网友:
交流电机不怎么好,碳刷打转子接触片,还磨线圈.不知道有没有看错,线圈磨了露白,铝镀铜的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 有了踩的乐趣。

踩不好倒转。

网友:
小时候没有自己的书桌
就是在缝纫机桌子上写作业

网友:
都是采用软特性的交直流两用的串激式电机。

网友:
电阻丝调速是个思路

网友:
竟然是电动的,我小时候看到大家都用的是踋踩的...

二○二五年七月十八日

网友:
这个调速器有意思,原来是这样工作的

网友:
我家也有一台,被我改电动的了,老妈好多年没有用了

网友:
轴套改轴承更省电
俺的充电器风扇换轴承后,耗电少了一半,转速明显感觉快了约三分之一

网友:
家里也有这样的老式缝纫机

网友:
老的电机损坏可惜了,老的肯定是纯铜的

网友:
我们家也有1台,经常跳线、断线,修了好长时间没修好,觉得该换的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都是串激电机,交,直流都能用,不分交直流,如果是这流电机,加二极管就说罢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