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L2420屏幕原理图

楼主(2025-07-18):
之前老兰上架一批ml2420屏幕,可惜没抢到,最近根据大佬帖子图片分析绘制了原理图

其中,ET6621S是1621段码屏控制芯片,最大支持128段(32SEG×4COM),这块板子只用了20根SEG和4根公共端,这块段码屏貌似是74段的,原理上可以用esp32转成点阵屏,写个for循环把LCD屏的段码表扫出来,然后转译成点阵显示,有这块板子的大佬可以试试
#include "CS1621.h"
uint8_t c;
int main(void)
{

  Timer_Init();//定时器初始化
  HT1621_Init();//屏幕初始化
  LCD_Init();
  while (1)
        {
          for(c=0;c<=20;c++)//20指的是:所用的地址总数
                {
                   WritetoHT1621(c, 0x01);
                   Delay_ms (500);
                   WritetoHT1621(c, 0x01 | 0x02);
                   Delay_ms (500);
                   WritetoHT1621(c, 0x01 | 0x02 | 0x04);
                   Delay_ms (500);
                   WritetoHT1621(c, 0x01 | 0x02 | 0x04 | 0x08);
                   Delay_ms (500);
                }
                Delay_ms (5000);
                CleanUpLCD();//清屏函数
     }
}

网友A:
厉害了,可以用普通的12864屏幕代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可以用普通的12864屏幕代替吗?

必须能呀,这才多少内容,都没汉字复杂,只要解出断码值,直接对接i2c

网友:
厉害了~大佬快来!

网友B:
得有一块屏才能分析出来

网友:
一种屏幕一套驱动,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有一块屏才能分析出来

是的,有屏幕比用逻辑分析仪看电平容易一些

网友:
高手啊一般人弄不了

网友:
坐等出12864屏幕程序。

网友:
最近没注意看ylj,结果错过了好东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有屏幕比用逻辑分析仪看电平容易一些

抽空拆出来量量

网友:
没太看懂,这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