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没有类似Ditto的免费小巧的剪贴板工具?

楼主:
Ditto是挺好用的,就是快捷键好像有点问题,设置好的剪贴板顺序偶尔会变,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类似的

网友A:
我记得原来收藏过一个名字大概是S***paste的还行,可惜硬盘挂了不知道到底是哪个了...

二○二五年七月十八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原来收藏过一个名字大概是S***paste的还行,可惜硬盘挂了不知道到底是哪个了...

Snipaste,用着还行,还能截一下图

网友C:
Ditto就很好用了。快捷键感觉不好 就设置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Snipaste,用着还行,还能截一下图

可以确定不是这个,那个软件右有最近的剪切内容,主窗口打开能调整最近的剪切板顺序和内容编辑...

二○二五年七月十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tto就很好用了。快捷键感觉不好 就设置一下啊

找遍了没找到哪里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遍了没找到哪里设置

这不是么?ditto 按ctrl+~激活 右下角有三个点  点开就有设置  这只页面里面就有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么?ditto 按ctrl+~激活 右下角有三个点  点开就有设置  这只页面里面就有快捷键
...

这里没有调整位置的快捷键

网友:
好吧,可能我没有理解你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