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12V转5V的降压板如何改成4.2V输出?

楼主(2025-07-18):
问这个12V转5V的降压板换多大的电阻可以改成4.2V输出?问了商家他也不懂。

网友:
查数据手册啊,看公式计算...

二○二五年七月十八日

网友:
在买个5伏变4.2伏板子可以了,1元钱

网友:
估计在5.6K左右,改4.2V有什么用吗?

网友:
可以算,B站有人发过视频,我几年前就是买几个不同电压的,自己确定要改的电阻然后盲试的。这模块效率非常高,现在2块多钱包邮超值。现在商家都直接告诉你怎么改了,不过芯片依然是磨码,

网友:
口水大法试出那颗电阻对电压有改变,然后拆除电阻接个电位器调出合适电压,再拆电位器测阻值就行了,就是麻烦点,但是不用求人。

网友:
根据芯片查计算公式。

网友A:
根据手册一般都是Vout = Vfb*(Rf/R0 + 1),万用表测Vfb电压,R0电阻大概就知道怎么算了,当然作为一个懒蛋,观察一下,为一次函数,我用excel硬算一下,拟定 输入电压x,输出电阻y,y = ax + b。。。好了,填表画图,结果出来了。

计算得6.11798K,根据常见电阻值表,选定6.12K或6.19K 满足需求。

网友B:
是给锂电池充电么。1块钱再买一片充电专用板不是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手册一般都是Vout = Vfb*(Rf/R0 + 1),万用表测Vfb电压,R0电阻大概就知道怎么算了,当然作为一个懒蛋 ...

我上学时的物理电子知识都交还给老师了,真是忏愧,谢谢你百忙之中帮我换算,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帮助,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给锂电池充电么。1块钱再买一片充电专用板不是更合适。

买了块5A电源模块,改手机直供电用的,这款直供电模块有3.3V,5v,9V版本,偏偏没有4.2V版本,怕5V板电压太高会伤旧手机和保护板,问商家,商家可能也是进货来卖的,也不清楚怎么换算,问厂家技术不知联系方式,所以只能来论坛求助,非常感谢8楼那位创业工坊网友的相助。

网友:
都有表了,5.6k即可。
你是给手机用,对电压不敏感,3.6-4.5都没有任何问题,没必要精准到4.2

网友:
把电阻换可调电阻,买个5位半万用表,测一下,3位半万用表精度太差了

网友:
去掉电阻换个20K的电位器,电压随便调。

网友C:
最简单在输出串联一个4007二极管,4.3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在输出串联一个4007二极管,4.3v左右

4007电流太小才1 A,有些旧手机,例如100+V6这款手机,随便用蓝牙发个图片,电流表显示电流1.6A左右,串联二极管是没办法里的办法,串完二极管整个线也硬邦邦的挺不美观,虽说有贴片款,但懒得去买了。

网友:
改首页介绍图红圈电阻,组织应该在6K左右,具体可以自己调试确认,没有芯片型号一下很难算出准确组织.

网友:
前段时间也有这种念头,但看见邮费贵,不如直接买几个不同电压的成品。

网友:
有点类似TPS5139 或者sy8288R。14pin是反馈,你可以试试改下拉电阻,应该可以改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