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咸鱼淘的21v锂电座充和21v2Ah时电池,拆开看看还不错。

楼主(2025-07-18):
座充9.9元,电池20元,一起29.9元包邮到家,以前坛友也买过,感觉还不错。

2A输出,充电有点块快哦,

拆开做工还不错,比拼多多9.9包邮的好。

插头必须要换了,不然用不上。

下面开始拆电池,
有电量显示只有3个指示灯。

输出功率不是恒大很大,只有2个mos管。

电池不知用的啥牌子的,2000毫安应该还是有的。

最后加装了一个5.5插头,方便不同插口版本的电池充电。
按照安全要求来说,这个加装的只能在低压侧,
我为了好看点,接入到了高压侧,里面多套了一层热缩管。

网友:
超值的套装。

网友:
看做工确实值得这个价。

网友:
座充的做工用料相当不错了
电池的电路板也属于中上等水平,很不错了

网友:
29.9元,看着很不错呀。

网友:
3A以上就更好了

网友:
我加的5.5DC线也是在高压侧,用青稞纸隔开。主要是低压那边不好开孔放

网友:
电池牌子好像是重庆天辉的。

网友:
恭喜,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这是欧规插头

网友:
就是,看着真不赖,赚了

网友:
这么便宜看做工不错。。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值得这个价。

网友:
出口转内销 啊

网友:
29.9元包邮不贵,看起来不错。

网友:
全是E文,出口转内销的产品??

网友:
电池如果是足2000的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做工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