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美 H02A 头灯 DIY 增强防水 和 磨锐角

楼主(2025-07-18):
松美H02A也算这两年来口碑比较稳定的低价头灯,不过由于价格相对低廉,做工和成本比较省,一些细节还是照顾不到,比如所谓防水。只好自己加工一下

面板四颗六角螺丝拧开,从两侧捏住往外拔,就可以轻易卸下,看见灯珠

从面板正面稍微用力捅灯头,就可以把树脂镜片和O圈卸下。不过要注意清洁镜片

O圈占满密封脂,但注意不要太多溢出,薄涂就好。涂好后连树脂片原样放回

同理,在固定的塑料片和橡胶片上薄涂满密封胶。原机就靠那块橡胶片来防水,看着不太靠谱

注意灯罩和橡胶片之间的空隙也抹一圈。都抹好后原样装回就可以了

另外正面四个角稍微有点锋利,用小电摩磨成钝角。没有电磨的也可以用锉刀或者砂纸,实在不行找准角度水泥地划拉几下

关于密封脂,就拼多多一两块钱买的。其实我也不知道密封脂和润滑脂有什么区别。。。估计就是相同的东西

网友:
成本比较省

楼主:
主要性能还可以,价格合理。稍微自己搞搞也还能接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性能还可以,价格合理。稍微自己搞搞也还能接受

楼主这松美H02A是多少米入的?
看起来感觉将铝基板和反光罩换了以后就能成雅尼H5头灯一样的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松美H02A是多少米入的?
看起来感觉将铝基板和反光罩换了以后就能成雅尼H5头灯一样的效果了 ...

PDD都差不多价,五六十块钱

网友B:
松美的价格不错,性能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美的价格不错,性能够用

日常用工具,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