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上次的12V30A正激式开关电源修好了

楼主(2025-07-18):
先来看下之前画的电路
红色标记的是损坏元件

损坏元件在图上的位置

拆下的损坏元件

损坏元件清单

没有2W0.22Ω的电阻,用18个1Ω0.25W电阻拼出来。9个并联,做两组,然后串联。

好的元件换上去。没有15A场效应管,先用10A代替一下,测试正常的话,后续再换。

上电,输出11.78V,可以了。

买个新的也没多少钱,这个是人家不要的,我本来想扔在那儿算了。想想还是想知道它怎么坏了,就画图研究研究。有好几个贴片电阻都烧糊了,不知道型号,我也没修过类似的电源,完全没概念,就各种找资料,结果也没找到一样的电路。人家双管正激电源有耦合变压器,这个没有,单管正激电源都是3845直接驱动MOS管,也不一样,就这么一边猜着一边修,修不修的好无所谓,就想研究研究。

网友A:
恭喜修复。不过360W的高功率开关电源省去了输入端EMI电路,省去了主动式PFC电路,输出滤波电容耐压仅16V,实在太低了,输出滤波大电感也省去了,L2是正激开关电源的储能电感吧,非输出LC滤波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修复。不过360W的高功率开关电源省去了输入端EMI电路,省去了主动式PFC电路,输出滤波电容耐压仅16V, ...

这种是发光字用的廉价货,我问电气店老板功率能达到50%吗,他说能达到70%,这个变压器都没我另一个20A的电源大,估计15A左右的输出。

网友B:
这检流电阻并串得真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检流电阻并串得真绝

哈哈,总功率2.25W,比原电阻还大一点

网友:
为什么那么多用这古老的38**电源管理芯片的电源?

网友:
都是低劣元器件

网友:
真有耐心,还画图

网友C:
是正激拓扑吗?没看见磁复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正激拓扑吗?没看见磁复位电路

是正激,你一说我才发现,这个变压器少一个绕组,之前拆过另一个正激开关电源,多了一个绕组,应该就是你说的磁复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正激拓扑吗?没看见磁复位电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6720&fromuid=3744649
这个应该有磁复位电路。

网友D:
手绘电路图直观,利于分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绘电路图直观,利于分析问题

是的,我就是不会修了才画图

网友:
高手一枚!!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的很辛苦!!!!!

哈哈,闲置的,修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手,高手

惭愧,惭愧

网友:
厉害了,这么多元件损坏也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正激拓扑吗?没看见磁复位电路

我这个图画的可能不不对,我刚才仔细看了变压器,中间还有一个绕组,像是短接起来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