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机编码器(TAMAGAWA SEIKI FA-CODER 48-5000P8-L6-5V232)

楼主(2025-07-18):
用着用着突然就是坏了,不懂只是折,反正也坏了

TAMAGAWA SEIKI FA-CODER 48-5000P8-L6-5V232

是不是这接收端磨花了才出的问题

网友A:
看上去做工不差啊。坏了就换吧。

网友B:
据说给步进电机加上这个就可以变成闭环更精确?

网友:
我拆过机械编码器

网友:
很多金子啊!

网友:
不懂这个,玩不了

网友:
都磨成这样了,光栅盘也完了。报废。

网友:
接收端应该能抛光恢复,运动部分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给步进电机加上这个就可以变成闭环更精确?

步进的处理得当精确度也是不错的

网友:
这种坏了元件也不好买

网友:
这玩意儿据说拆下后重装需要找零位?不懂

网友:
电机编码器,干啥用的?

网友:
传感器滴相同折射率胶,抛光修复。比鼠标滚轮上精密很多。

网友:
这个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做工不差啊。坏了就换吧。

400一个,外挂那种淘宝就几十块

网友:
擦片了,光栅盘玩完

网友:
盘片和传感器磨坏了,编码的盘片没固定好?可惜了

网友:
看着很漂亮啊,估计不便宜吧

网友:
楼主照片很清晰啊

网友:
估计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