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5730灯珠做并联,用18650供电,需要加电阻吗?

楼主:
灯珠参数如下

计算出来好像是1欧,应该可以不加吧.?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自己不亲自烧掉几个那经验都是别人的

网友:
加或不加电阻要看实际电流是否超过发光二极管限制电流,加多少电阻也是同理根据实际电流做适当调整,楼主应该根据实际测量值进行设定

网友:
最好来个恒流,不然亮度不稳定还容易烧毁灯珠。

网友:
不加的话,LED会提前失效。

网友:
需要串联电阻,而且是每个并联的灯珠单独串联,可以在电池刚充满电时接个电阻点亮灯珠,电阻大小以灯珠电流不超过额定值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