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在用的HP L1908W显示器黑屏了

楼主(2025-07-18):
前几个月已修过了,是一根灯管的灯脚引线氧化断了,更换后也正常用了几个月。前几天开机后又黑屏。

那就再修吧,拿出上次换下的断线灯管焊好引线,拆机。

折腾一下又好了,连续一天都正常,装好外壳继续用吧,可第二天开机又黑了。

这机有4根灯管,下面二根灯管插头可互换,就是插到上面二个座子都OK,而上面二根灯管互换插头位子马上开机闪黑
难道4组驱动电流不同?现在只有上面一组插对位子,下一面一组可随便插可正常使用再久也不黑,冷机刚开有时会闪黑,只要折腾几次就可开一整天也不黑屏
普通零件出问题都是要么冷机时,要么热机时,这机用了也快20年了,估计是灯管老化了。
因4根灯管有平衡保护,要检测很头痛,非专修这个的,手上没好的灯管和试灯管的电路,于是决定买新的吧,三星S24D300GAC,一看也就是白菜价469元。

后来又在想,要是去除灯管保护电路那4根灯管不就可随便插都能点亮?4组驱动和4根灯管通过交换不就可判断电路和灯管的问题吗?(4组同时出问题?那买彩票肯定大奖)

上网一查,OZ9938,1脚、3脚、6脚有点复杂,我就只把一脚用飞线到地,一试各功能都正常。

于是就互换灯管和单用一根灯管分别插4个灯座等等变换无数次,都正常,试了二天也没黑过一次,现在无法判断。

这是4根灯管

这是2根灯管

这是一根灯管

用惯了三屏,黑了一屏很不爽,没想到现在是白菜价,早该换了。
卖油娘子水梳头,原来在用的17、19、21还都是人家淘汰的。

补充:去除灯管平衡保护功能,用于维修判断或自己用OK,绝不要给他人修机去除保护功能给他使用。

网友A:
显示屏便宜了,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B:
吓。。我上班用两台显示器,左边看片子,右边写报告,发文章等等。。家里一个大宽屏就行了。。你这3屏。。感觉颈椎病都能治好。。

网友:
我联想的当废品处理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

楼主:
谢谢
留着试机用吧,

新的只有4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便宜了,还是换一个吧

24寸买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吓。。我上班用两台显示器,左边看片子,右边写报告,发文章等等。。家里一个大宽屏就行了。。你这3 ...

确实二个屏就可以,

我开始也是二个屏,可在连互联网时,再看局域网有些会很卡或不能打开,
所以搞成二套系统。
现在习惯了三个普通屏,等主机用坏或更换时,想买个能带三屏的小主机。

网友C:
这样用显示器,有点嚣张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用显示器,有点嚣张 哈哈哈

只要有地方,一般二屏够了,如看视频和上论坛等,对比资料或网上比对东西二屏很爽的

我因原来是工作台(大)手上垃圾又多,所以才搞三屏,退休了,整天看世界混退休金

网友D:
屏幕多了耗电,而且还是CCFL灯管的。

网友:
爱……现在19寸30都没人要,22的也就7  80,刚买了一个现代24寸,价格便宜50

网友:
两个屏都够用了,3个看得过来么?我一个用来看电影,一个用来干活。也可以买个带鱼屏分开两半用

网友:
一宽屏竖起来看文档太舒服。对就是看文档,word、pdf等。

网友E:
佩服楼主的钻研精神,以前也想修自己的显示器,拆开两次后就放弃了,太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佩服楼主的钻研精神,以前也想修自己的显示器,拆开两次后就放弃了,太折腾了 ...

是的

不像我过去修老式电视机开了后盖就能测试,尤其是拆灯管很费劲,这次就是修好第二天又黑了,所以马上买新的,后又想到去保护,这才方便判断,所以放着练手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幕多了耗电,而且还是CCFL灯管的。

是的

现在就是中间17寸是灯管的,左右LED的很省电的
习惯了回不去了

每天论坛看看,在不看内网时和国外没重要新闻时,只开一平板带24寸,无声很爽的,台机已把风扇降到最小了但与平板比还是很吵的(停了17和21寸)

网友:
一个看视频,一个玩游戏,挺爽的

网友:
换LED灯条,就是偏蓝看的不舒服,不过现在显示屏便宜了,几百可以买个

网友:
三星24显示器,前几天240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