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冰箱驱动板坏了,拿不出来怎么办?

楼主(2025-07-18):
海尔冰箱的变频驱动板坏了,可是拿不出来,不想拆压缩机,可以把冰箱侧面开个洞吗?之后会振动吗?

网友:
感觉拆压缩机更省事点

网友:
拆压缩机吧

网友:
就差点拆开了,试试把插头推开

网友:
拆压缩机省事点

网友:
能不破坏原结构尽量别破坏。

网友:
减震螺丝松一松,挪开一点就好了,又不用焊管子!

网友:
不是你想不想,

网友:
把铜管慢慢的折一下,不行吗?

网友:
都坏了。剪 断拆

网友:
说“机”不说“吧”,文明你我他楼主莫怪

网友:
看来都建议拆压缩机。

网友:
这冰箱也是:设计的时候就没考虑到维修的便捷性。

网友:
怎么判断驱动板坏的?

网友:
就这想法,赶紧找师傅拆下来真坏了你也不会修

网友:
变频的冰箱比定频容易坏么?

网友:
8楼靠谱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