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ASM1053e+ASM1092R双盘位硬盘盒的编程器固件 asm_fw_141126_A3_0D_01

楼主(2025-07-19):
这是全网唯一一个ASM1053e+ASM1092R双盘位硬盘盒的固件,支持双灯,支持双盘位,支持风扇的固件

普通单盘位的别乱刷,提取备份的固件需要编辑后才能USB刷入,本论坛搜一下有教程

附上修改后的固件:不带asm_fw开头的可以USB直接刷入:

网友A:
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USB转SATA桥接主控ASM1053E,这标题

---------------------------------------------------------
ASM1053产品简介:
      ASM1053是祥硕科技的第二代单芯片的解决方案,以弥补超高速USB(USB3.0)和高速USB(USB2.0)串行ATA主机接口,嵌入8位微处理器,集成电压调节器和扩频控制,提高性能,支持最新的USB连接SCSI协议规范。

https://www.kaicheung.cn/ASMEDIA/show-8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什么地方的?

双盘位,双灯,带风扇,硬盘盒

网友:
做个记号,用得上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