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量产B16A/B17A颗粒PF29F01T2ANCTH2/PF628-37AF(麦光BG300+七彩虹SL300)开卡工具

楼主(2025-07-19):
自用的一个七彩虹SL300坏了,拆开芯片如下,试用各种开卡软件,都是失败,这里注意,好多SATA转USB芯片是不能开卡的,我这用的JM578可以正常开卡

在经过这种失败,各种查询,发现了有个说英特尔B16炸CE/CH,当时还不明白啥意思,用这个方法一查,原来是真的,我这个芯片的CH0和CH1的ID是不一样的,证明就是坏了。
使用的版本是:SM2258XTMPToolR1024A,后面证明这个版本开卡软件可以正常开PF29F01T2ANCTH2颗粒。

可以看到CE0里面的CH0和CH1的ID不一样,但是CE0和CE2的CH0是相同的,按照大神的说法就是手动选择CE0+CE2的CH0通道,把CH1通道去掉,能开出50%容量

保存后点开始即可,大概50秒左右开卡成功。开出55.9GB可用容量

至此大功告成,上传开卡软件,给需要的朋友:SM2258XT_B16A_PKGR1029A_FWR0817A0。望大家别和我这样走这么多弯路。

另外还有一个麦光黑金BG300也是SM2258XT + PF628-37AF(镁光大S颗粒)这个颗粒也比较多,测试很多版本,这个开卡成功的软件,上传给需要的人:SM2258XT_B17A_PKGQ1124A_FWQ1115A0。

楼主:
前面还省略了一个RDT,我跑了一圈RDT参数设置分别是SLC ECC TH是15,TLC ECC TH是35,严谨一点的跑,结果坏块两个通道是14和15,坏块少。
用的[清烛]大佬的教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6697-1-1.html

网友:
SM2236 主控CH0通道坏了可以关闭,用别的通道?

网友:
是一样的不?

固态硬盘量产工具下载合集(2025.6.12)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6939-1-1.html

网友:
还有CE不一样的,长见识了

网友(2025-08-19):
长见识了。还有CE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