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大佬们帮看下威刚SP900s7这个颗粒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5-07-19):
威刚SP900s7   256G突然不认盘了,ADATA 60075959 5301472666   主控SF-2281VB4-SPC-Z5

网友A:
这老古董应该是m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老古董应该是mlc

是的,比较老的了,主要是里面有个文件需要。

网友:
看不懂,来学习下。

网友:
威刚自封颗粒,想看颗粒可以试试量产工具

网友B:
MLC是肯定的,估计是美光25nm,ADATA恶心得很,自封什么,只有拆闪存上测试架看ID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比较老的了,主要是里面有个文件需要。

如果已经掉固件了那你想要的文件可以放弃了,如果是固件出问题了还能认盘就抓紧备份吧。盲猜大概率是美光片,有工具在不拆片的情况下可以读出芯片I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MLC是肯定的,估计是美光25nm,ADATA恶心得很,自封什么,只有拆闪存上测试架看ID了 ...

盲猜大概率是美光片,有工具在不拆片的情况下可以读出芯片ID的

网友:
搬板,或者做U盘,这个主控开卡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
基本上是美光的

网友:
我拆过一个intel25nm的16b08ccme,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
intel 25nm l74 ,这个闪存本来还是ok的很耐用,只是自封片质量肯定会降低,sf主控只有搞数据恢复那帮人有办法救数据,自己玩顶多开个卡复活但资料都没了

网友:
建议先排除电源线和数据线是否有问题,拔掉数据线,只插电源线,通电2小时,彻底断电,再恢复插上sata线,再开机看看能否认盘,请确保供电质量要稳定。还不认盘就只能送pc3000去搞了,只要能认盘就还有办法恢复数据,有的能直接读取,有的读取卡死可以进pe去拷数据,还有的用dg、rs去恢复数据

网友:
恢复数据比较昂贵,自己折腾的话也不是特别好玩,扔海鲜市场上卖了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