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胜为DP转HDMI转换器

楼主(2025-07-19):
最近从某东购入了一个胜为的DP转HDMI转换器,接到几台电脑上测试,有的可以正常显示,有的却不行,怀疑是转换器内部没有芯片,而是采用直连的模式,导致有些电脑不兼容。

不过价格真的便宜,用券后不到2元钱。

芯片被打磨了,看不到具体型号。但这个芯片应该不是信号转换用的,也就是说,这个转换器其实是直连的,导致有些电脑的兼容性不好。

网友:
芯片应该是起到诱骗的作用

网友:
板子背面看着像是信号直连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里面好简单哦~

网友:
我十几元买一个,用两次就不见了

网友:
内部居然还有芯片。!

网友:
DP转HDMI有主动型和被动型,主动型才是标准DP信号输出经过芯片转成HDMI.

网友:
我一直以为DP信号和HDMI信号差别很大呢,原来还有这种操作,我也买过一个便宜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结构

网友:
好像性能不是太好

网友:
还没用过DP呢!哈哈哈

网友:
我有的是miniDP转HDMI的转接线。

网友:
看来芯片的通用性不够强

网友:
芯片不够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