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给电视机加个电源联动控制器

楼主(2025-07-19):
电视的声音不怎么好,刚好有一对之前卖给电脑使用的有源音箱在吃灰,就把这对有源音箱给电视使用,但每次打开电视后,都要去打开有源音箱的电源(有源音箱是变压器供电,待机功耗有好5瓦多),很不方便,另外,家里有老人,看个电视要用2个遥控器去操作很麻烦,就考虑需要简化一下这些操作,测试了一下,电视机顶盒加电可以自动开机,再设置一下就可以直接进入电视频道,电视机也设置了一下,开机直接进入机顶盒输出的HDMI输入端口,于是就考虑搞一个由电视机的USB端口来控制的联动电源插座来简化看电视,只要打开电视机电源,就可以自动进入电视频道。原理也很简单,就是由USB的5V电源加一个继电器控制有源音箱和机顶盒的电源就可以了,电视开机他们自动开机,电视关机就切断它们的电源。刚好有手里有几个MOPS里面的芯拆去做灯的遥控开关了,外壳和里面的继电器闲置,继电器的大小也合适,质量也好,之前想改万用表买的转12V的板子没有使用,就把它们都利用起来,减少吃灰的垃圾。由于要控制2个设备的电源,又翻出来一个N年前的1转3插座,完美收官。

成品

热熔胶固定

5V转12V升压板

12V的继电器

USB输入接口

1转3电源插座

基本上不占旁边的位置

这种卡口,一开就会坏,最后是热熔胶侍候

网友A:
直接买5V继电器更简单,我就是这样做的,用了几年了。

网友:
生命贵在折腾。。。做得不错

网友:
一个带开关的拖线板就可解的问题。

网友:
自己做简单实用就行

网友:
这个方案不错,动手能力强。

网友:
有一种叫电视伴侣的东西,也比较好用

网友:
5V继电器在网店上有,平常使用的电器里面用的比较少。

网友:
记得同学用过联想的一个电脑多媒体音箱,就是差不多类似功能,关了电脑一会音箱上的灯就灭了,电脑开机,音箱上的灯就又亮了

网友B:
如果有5V的继电器那升压模块也可以省了。

网友:
简单实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5V继电器更简单,我就是这样做的,用了几年了。

我用的就是5V继电器,网上买的。接了一个USB接在电视机USB接口上就搞定了,也用了有大半年了。越简单越好。有的电视机和机顶盒有自动开关机功能,要设置一下,有信号的时候自动开机,没有信号的时候自动关机。同步的。

网友:
5v继电器 省事 加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5V继电器更简单,我就是这样做的,用了几年了。

是的,直接使用5V继电器最方便,我是就手里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5V的继电器那升压模块也可以省了。

是的,直接使用5V继电器最方便,我是就手里的材料。改天还要优化一下,给有源音箱喇叭加一个15秒左右的延时继电器,现在开机有点咔咔的噪声。

网友:
我用的这个。

网友:
哈哈哈哈,都一样的操作: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781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5V继电器更简单,我就是这样做的,用了几年了。

对的,这个有成品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