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解决华凌神机温控不准亲自设置教程

楼主(2025-07-19):
搜索了一下应该是首帖, 因为网上搜索的教程有一点简单,故搞过菜鸟级的,按此操作基本无误,胆子大一点搞不坏的,
只要你设置好了参数不按  确定  ,同时按下 开/关键 和 风速键 2秒退出工程模式就还是原机的参数.
解决华凌神机温控不准亲自设置教程,进入工程模式方法:
一  空调在断电重新通电三分钟内,(就是风门自动关闭彻底关机插上电源实测等55秒就可以)同时按下 开/关键 和 风速键 7秒,遥控器进入工程模式,在工程模式下, 可通过上下调整键循环调整当前通道数字代号的大小,一共有30个通道。调到21 就是温控补偿. 所有操作不要看空调面板上的数显.
二  再长按开关键4秒进入数值设定界面,(我设为0温控比较准确,基本和电子温度计差不多.注意数字键有+-区别,之前设为2后温度比实际温度高了2度).调整好后按遥控器 确定键保存,保存成功空调会显示CS.
三  最后同时按下 开/关键 和 风速键 2秒退出工程模式,等二分钟后将空调断电重新通电即可。(给程序重新设置一点时间.)
选择到“CH”,长按“确定”按钮。松开后再短按确认键,空调室内机屏幕,会显示当前保持的补偿值。
我的二台N8HE1Pro出厂默认都是 3横 --- .
为什么要设高温度,因为厂家故意设低了温度.,晚上睡觉时就是设置30度还有一点冷,空调最高设定温度30度就到顶了. 工程模式必须要原装遥控器.
我空调设置的温度28度,基本和其它电子温度计差不多.

网友:
30度都冷,这么牛A???

二○二五年七月十九日

网友:
你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AUX牌支持16~32度,不过一般也是制冷偏低2度的。。。变频机器其实设置26度以下就是可长期的功率几乎不停运作了。
厂家这么设置。只是定频空调时期的遗留习惯,让不明真相的顾客觉得都是26度这个牌子效果更好。。。

当然了还有很多时候是公家用,必须显示26度,这样设置有他的道理。。。对于对公销售,室内温度能制冷到低于设定两度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设计。

网友:
美的真懒,遥控器都一模一样

网友:
空调开30度感觉冷,楼主是什么样的身体?

网友A:
为什么要设高温度,因为厂家故意设低了温度.,晚上睡觉时就是设置30度还有一点冷
我的也是N8HE1Pro 为啥我的遥控和你的不一样啊,我的中间是ECO 不是确定,造型都不一样,难道我的是假的?

网友B:
咨询LZ  第三项里的 CH 是工程模式下第几选项      今年刚安装神机一代PRO 查看温度补偿后实际温度 的是进工程模式16项下 先显示cr两下 再显示实际补偿后的温度

网友C:
本来想依葫芦画瓢,我的遥控器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设高温度,因为厂家故意设低了温度.,晚上睡觉时就是设置30度还有一点冷
我的也是N8HE1Pro 为啥我的 ...

不是假的,后来买的一个空调跟你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咨询LZ  第三项里的 CH 是工程模式下第几选项      今年刚安装神机一代PRO 查看温度补偿后实际温度 的是进 ...

第三项里的 CH 是工程模式下第几选项
进入 21后 里面有三项 第一项就是 CH ,里面有3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想依葫芦画瓢,我的遥控器也不一样

用风速键可以代替确认键,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假的,后来买的一个空调跟你的一样.

那种如何进工程模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如何进工程模式呢

用风速键可以代替确认键,
进工程模式按教程了.

网友:
有没有格力的工程模式操作说明,办公室不让设置低于26度,但是屋里人多,不太凉爽,能进工程模式设置一下,岂不是美滋滋

网友:
这个遥控器不能记忆风速,楼主能否研究解决一下

网友:
      国内常见空调感温探头测的是回风温度,就是进风口,在房顶,和人待的地方是有温差的,并且这个温差还不是个固定数,就这样这个温度也不给你老老实实去控制,还有,湿度和风速对体感温度都影响很大,多少人说吹空调不舒服,空调都没好好给你吹,这不是什么高精尖技术,厂家藏着掖着,技术留给下一代,下下代,羊毛一茬一茬薅

楼主:
华凌神机各参数.

网友:
解决美的华凌空调温度不准的妙招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5 ... 56_1156131932.shtml

进工程模式,解决美的华凌空调温度不准问题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5 ... 56_1156131765.shtml
华凌空调工程模式全解密:厂商严禁外传的11项参数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5 ... 69_115378400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