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修锅不背锅

楼主:
帮别人修锅
我的办法是换板子,网上16元买个板子换上
换下来的坏板子

网友:
那必须换板子,出了问题是淘宝商家的

网友:
小姨子的锅你不背谁背?

网友:
最省力的办法换板

网友A:
换板也不一定行!有一台金灶自动烧水机显示E4

没仔细检查直接网上下单,结果换上去还是不行。再仔细检查发现是单片机没有供电电压,原来是一个低压整流二极管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小姨子的锅又来修了。

网友B:
坏板子不打算修一下试试吗?

网友C:
就这几个元器件很好修的

网友:
找不出来故障的板子换新处理比较稳妥,有时间了可以自己慢慢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板也不一定行!有一台金灶自动烧水机显示E4

80,好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板子不打算修一下试试吗?

哈哈,我怕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几个元器件很好修的

哈哈,水平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也不一定行!有一台金灶自动烧水机显示E4

板子能退货吧?

网友:
把换下来的板子研究研究,修好当备件。

网友:
现在的维修都是直接换板子。

网友:
修锅不背锅 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
最关键的问题是这16元谁出。

网友A:
必须的,7天无理由!而且旧板修好了,新板又贵,没必要留着做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的,7天无理由!而且旧板修好了,新板又贵,没必要留着做备件!

为你点赞!{:057:

网友:
谁的锅要背??这是啥锅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