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搓一个角磨机护罩,用来打草

楼主(2025-07-19):
自从整了这个角磨机后,心心念念要提高它的使用率。什么转电链锯的,使用场景不高,据说还很危险,一直没有入手。

刷视频刷到压板直接压两根尼龙绳就可以打草,用钢丝很小心的试了下,效果还可以,就是草沫很难处理,几分钟下来到处是,我怕时间久了堵塞角磨机进风口。

于是去瞄了瞄护罩。

发现230mm的大尺寸的护罩固定口54mm,42mm固定口的最大只有180mm,感觉有点小,萌生了手搓护罩的念头。
思路是把原护罩折边切开,压平;再切一个半圆的铁板,固定到原护罩的折边上,于是就有了个固定口42mm外径随意大小的角磨机护罩了。

先得整一个护罩回来

联想主机的侧板不错,有1mm厚,就牺牲它好了

没啥技术含量无非就是切割、打孔、拧螺丝
M3螺丝和钻攻一体丝锥

错开夹入固定

装上试试

终于用掉了一片切割片,回去换新的再把周边切缝折弯

大概250mm的直径

又水一贴,谢谢看完

网友:
这东西看着危险,其实一点也不安全!

网友:
这个可以有呢!

网友:
很多发明创造就是这样出来的

网友:
自己动手做的比较实 用

网友:
没有视频看看效果吗

网友:
弯腰操作 ……会累……增配操作接杆。

网友:
手持的,能打几根草

网友:
太危险秒不要乱改了

网友:
这样处理比较简单,还以为要用点焊机焊接。

网友:
这东西转速高得很,很危险

网友:
套一根细的结实的尼龙绳就可以打了

网友:
角磨机和护罩都是零元购了。

网友:
这么多配套

网友A:
最后的使用效果怎样?

网友:
用铆钉比螺丝耐久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大意了,低估了草沫的喷射厚度。折弯得太少了

应该把这一块也切下来的。。。。。。只能后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使用效果怎样?

草沫喷射很厚,几个公分的折弯根本不够保护,只能补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