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PP棉滤芯

楼主(2025-07-19):
这边自来水没啥问题但为了避免购买更贵的专用滤芯,所以装了个通用快接滤芯在净水器前面

比较厚实可以耐受自来水的压力

从有两道台阶的水入口锯开。(这种滤芯没有写方向,实际是有方向的,从洞口塞棍子,塞不进去的是进水口)

滤芯在进水口一侧有胶粘的堵盖

另一头有个玩意

滤芯硬实,也就一点点颜色,没啥脏东西

钻个眼,把那个敲出来

是个接口,这个算工艺可以的了

外壳内部其实是有结构,挺复杂的

过滤精度高阻力大,新的滤芯和旧的出水量差不多,所以这个就是有很大阻力,如果同款式阻力很小,那可能就是工艺问题,漏了。。。。

网友:
这个壳子居然是一次性的

网友A:
让我想起这两天说的杭州发臭的自来水了...

二○二五年七月十九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我想起这两天说的杭州发臭的自来水了...

它能过滤臭味?

网友:
你试试?

二○二五年七月十九日

网友B:
不仅能,还能自动加糖,我遇见过不少用户装了过滤器后,一致觉得水都变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仅能,还能自动加糖,我遇见过不少用户装了过滤器后,一致觉得水都变甜了 ...

比我还要神奇、、、、鸟。

网友:
有不少机型是整体更换的

网友:
这个滤芯颜色变完了,上面好像还有条小四脚蛇P:

网友:
多少钱入手

网友:
这个滤芯寿命到了,早该换了

网友:
通用滤芯耗材比较容易更换

网友:
谢谢分享~这里面就是塑料的喷融布,它也是微塑料来源之一

网友:
网上很多都是回收再利用的,仔细看能看出来

网友:
看了这个后,问问那些喝过滤水的有什么感想?

网友:
胶状体,看着粘糊糊的不干净。

网友:
渗透原理,作用肯定有,多少难说.滤芯脏就对了,滤芯不脏的,那脏的东西就在水里了

网友:
我家里纯水机滤芯刚换,第一道滤芯就是这种PP棉的,我看了下用了1年多颜色还比较浅,也就是个蛋黄色。你这个都咖啡色啦

网友:
不如10寸的抗造,胜在更换方便。自认为定期更换,利远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