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Plantronics/缤特力 M165 蓝牙耳机待机时间短,加个开关解决

楼主:
Plantronics/缤特力 M165 蓝牙耳机,已经有很长岁月了,音质很好,新的时候,待机时间确实可以达到11天以上,后来由于待机时间很短,每天一充,所以就丢一边去了。

最近没啥玩的,现在再次拿出来玩玩,发现电池已经饿死,TB上买了一只100ma的换上,正常使用,待机时间约2天。

分离电池负极,串入电流表,实测开机电流约15ma,开机稳定后电流约8ma,但是关机后,静态电流也有1.6ma,按此计算100ma÷1.6ma÷24小时,约2.6天,跟实测待机时间吻合。

能测,能再次焊接的,都尝试测了一次焊接了一次,没找到明显的可能导致静态电流大的故障点。板上的电容也测了好几次,没发现短路电容。

那,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Plantronics/缤特力 M165 蓝牙耳机待机时间短短的话,可更换一个更高级的耳机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ntronics/缤特力 M165 蓝牙耳机待机时间短短的话,可更换一个更高级的耳机来用。 ...

换肯定可以,如果换就不在这里发帖了。既然在维修论坛里,就是想讨论维修。刚看了下说明书,连接手机后的待机时间11天,如果不连接手机,就会进去深度睡眠,最长待机180天,这技术参数,真不是随便一个蓝牙耳机能比的。那些电池仓耳机,都是听2小时就放进去补电。

网友:
看起来这个症状比较像主控芯片有问题了,换芯片就不如换个新蓝牙耳机。

楼主:
基于楼上的判断和建议,进行了硬改造,拆除了音量按键,用AB胶固定了一只拨动开关,用于电池的总开关,不用时直接切断电池,切断后,就只有电池的自放电和电池保护板电量损耗了。

网友B:
一只耳能听出个der音质 顶多能区别不是塑料袋喇叭

网友C:
没几个零件一个个拆下来,拆到哪一个好了不就好了,不行就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只耳能听出个der音质 顶多能区别不是塑料袋喇叭

一个耳有一个耳的对比。而且喇叭是升级过了,另外买的发烧级DIY喇叭,所以还是比300元以下的蓝牙耳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几个零件一个个拆下来,拆到哪一个好了不就好了,不行就扔了

贴片,一个个拆,不现实吧?而且这耳机又不是不能连接不能播放的问题,就是待机电流和静态电流偏大,导致需要一天一充,对于偶尔用用的使用场景(开车导航时,不想导航声干扰大家),还是需要一只待机时间久的蓝牙耳机。目前硬改加个电池开关解决待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片,一个个拆,不现实吧?而且这耳机又不是不能连接不能播放的问题,就是待机电流和静态电流偏大,导致 ...

加起来没30个零件,风枪拆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肯定可以,如果换就不在这里发帖了。既然在维修论坛里,就是想讨论维修。刚看了下说明书,连接手机后的 ...

嘿嘿,也是哈,支持你钻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