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洗个烈焰战神iGame550Ti显卡

楼主:
同事的老电脑不要了,我就拆了个显卡和电源,这个显卡看起来很脏,洗干净还可以,对显卡不熟,不知这个怎么样

外观,一层会

风扇也有灰

型号

拆掉风扇,散热器

核心

洗的还是蛮干净

这个显卡怎么样

谢谢观看!

网友:
破坏灰电平衡

网友:
这个显卡的散热器看着不 错

网友A:
只要不看4K视频就比集显好

网友:
清洗后焕然一新,看样子比亮机卡好点吧

网友:
这么老的卡还能用就不错

网友:
亮机卡一张。

网友:
你这个550ti还挺高档的居然有铜管散热。单跑分的话,不如cpu的亮机核显,但实际玩游戏要比核显强那么一丢丢,毕竟是GDDR5独立显存,速度还是比DDR5内存快一点点,也由于是独立显卡,发热并不会影响到cpu,众所周知,核显发烫后会导致cpu跟着烫,然后就高温降频了。

网友B:
我的电脑是没有独立供电的显卡,坛友说自带的核显都比这个显卡效果好。。

网友:
我电脑上插的就是带DP 和DVI的亮机卡

网友:
办公电脑插550TI太费电,还不如拔了省电

网友:
这个卡IntelCPU的话凑合用也行,锐龙就算了,当然内存小的话也还凑合

网友:
这么多的空焊盘,装缓在的,能升级?

网友:
不爱玩游戏也不稀罕这玩意儿!

网友:
这就是个亮机卡罢了

网友:
洗洗立马变18

网友:
散热器好评,当年还可以,现也只算是个亮机卡了

网友:
10几年前产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脑是没有独立供电的显卡,坛友说自带的核显都比这个显卡效果好。。 ...

那要看是哪一代的CPU,只要不是比较新的12、13、14代CPU带的核显,一般都干不过550T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看4K视频就比集显好

可能也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