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图)请教更换空气开关的知识

楼主(2025-07-19):
故障的症状:

最近偶然听到配电箱方向发出滋滋的声音,进一步发现是厨房用电器加热时候就滋滋

也就是说当时1000瓦电功率就可以让空气开关发出滋滋声了

判断是哪一个发出滋滋声

遇到了神奇现象,我不是拉下深色的开关拨片,相反,我是用手指去轻轻按压深色的拨片,等于是让它接触更好些

没想到轻轻碰了一下卫厨拨片,瞬间,啪一声自动跳闸了

我的问题

1: 空气开关是不是国内普遍采用 DZ47 系列,规格统一 ?

2:拆空气开关是不是首先断总电源后,再松开拔它下上下电线,空气开关很容易从背面DIN导轨上取下 ?

3:厨卫空气开关功率等于大于厨房和卫生间所有电器同时工作功率就可以了?

4:旁边的漏电保护器,无测试扭,这种如何检测功能是否正常 ?

网友:
换一个就好了,门外拉了,随便拆随便接!

网友:
1、随便换,各品牌安装尺寸一样
2、要断总电源,安全第一。拆下面板及接线后用一字螺丝刀一挑可以快速拆下
3、是的
4、测试按钮被贴纸遮住了,就是上面蓝色的方块

网友:
全部换掉,总开换50或者63,厨房换40漏保,客餐厅换32漏保,其他两个单片换16!

至于品牌,西门子,施耐德都可以,但要保证买到真品,觉得贵德力西正泰之流也能凑合!

同型号西门子比正泰重很多!

网友:
旁边那就是空开吧,不算漏电保护器

网友:
空气开关小了,换个大一点的就行了。

网友:
滋滋响就是触点很糊了,需要更换的。
楼主这个漏保咋是单P的?应该是2P的才标准吧?可惜这个电箱难以更换2P型漏保了~把面板孔挖大点才成?

网友A:
接线柱估计松动了  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柱估计松动了  检查一下。

你是说这种滋滋声是接线柱松动了

网友:
有响声有2种可能,一种是接线柱螺丝松了,打火,还有就是内部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2025-10-25):
4:旁边的漏电保护器,无测试扭,这种如何检测功能是否正常 ?

测试按钮被标签纸遮住了

网友:
1、对,空气开关规格基本统一
2、对,先断总电源。空气开关从导轨上取下不是很容易,有的底部带拉条可以用平口螺丝刀向下拉。
3、对,空气开关功率要大于后面带的电器总功率,且要留有余量,同时不能大于线路的容量。
4、有测试扭,仔细观察。

网友:
这种滋滋声是电火花的声音,我家电冰箱里的空开就有这种声音,还容易跳闸后来还有塑料糊味和发热,就报电力了,换新的才正常了,估计楼主的也需要换大一点的漏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