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雅阁VTC滤网渗油维修+解馋数显扭力扳手

楼主(2025-07-19):
这个地方渗油是常见故障之一,橡胶密封件老化渗油。毕竟10多年的车了。

老早就发现它渗油,只是在去年保养时发现,越来越厉害了。现在整个油底壳都湿哒哒的。

而且机油也会减少,虽然一个保养周期后油尺还能探到,但终归是有渗油。曾经一度以为烧机油。

当然这些不影响驾驶,只是看着心烦。

2年前就发现渗油,但没现在厉害,但是换这个小滤网,要拆皮带、助力泵、涨紧器。不严重时,没修它的动力。

今年厉害了,修它吧!

d音上问了问本地的专修,报价450。配件便宜,工时高。

这玩意都不用举升,开盖就能维修,只是拆的东西多点,费时间而已,自己试试呗。

就有一个前提,得搞一把扭力扳手,打扭矩的才舒服。涨紧轮和助力泵算是运转部件,谨慎些好。

自己也馋扭力扳手不是一天了。

搜罗一番,下单一把优鑫纳YOUXNA数显扳手,6.8-135牛米,到手370,够得着的入门价了。

就当维修费换成工具啦。这样入手工具心里压力小,毕竟它利用率低,因为每年会给老车设定一个养车费用额度,这算在汽车维护费用里的必要支出。打着修车的旗号,解馋工具。

应对小的维修足够。特意选择这款量程的,上限涵盖车轮螺母的扭矩,下限也足够用。再大的扭矩情况,自己就不修了。

而且数显扳手有个好处,正反向都可以打扭矩,这个正常。但它可以实时显示峰值,所以拆螺栓也可以用,通常拆螺栓会比上螺栓扭矩大。

拆螺丝看扭矩,纯纯满足好奇心。

只要不超过最大量程的15%~20%,就不影响准度。而且用完不用弹簧归位,不常用的话,扣它电池。

现在都是在峰值模式下用。它没有咔哒声,只会声光报警。

VTC滤网,滤网品牌选择爱信的,爱信也生产变速箱,感觉比副厂和号称原厂的靠谱。

过程就不详细描述了,不同车型没什么可以借鉴的。

自制简易卸皮带工具卸皮带(之前发帖过);

抽出助力壶里的油,拆助力泵卸下放到一边;

拆张紧器;

拆VTC小盖;

取下滤网,换掉它。

化油器清洗剂一番清洗,不再油乎乎了。

原路安回,打扭矩,做标记。

当时手很脏,没拍多少照片。

拆下滤网盖后

助力泵油壶背面的结构。

安装全新滤网后,清洗够得到的油泥。

滤网盖和老化的滤网。

换下的滤网橡胶部分老化情况。

网友A:
动手能力强,另外,用扭力扳手得知道每个螺丝扭力值啊

网友B:
扳手是啥样的有图吗?也眼馋想买
外面现在修车用扭矩扳手的都很少了,都是瞎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强,另外,用扭力扳手得知道每个螺丝扭力值啊

查对应车型的维修手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扳手是啥样的有图吗?也眼馋想买
外面现在修车用扭矩扳手的都很少了,都是瞎拧。 ...

拍了照片,补上了

网友:
杀鸡却买牛刀回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扳手是啥样的有图吗?也眼馋想买
外面现在修车用扭矩扳手的都很少了,都是瞎拧。 ...

说车子是被修坏的不是瞎说的,我是深受其害。外面的修车的就单说螺丝这块,都是风炮或电动扳手。

网友:
135牛/米已经满足车上半身(底盘件部分螺丝)的扭矩要求了,上次买了个刻度了,用了1次就退了。

网友:
没有玩过扭力扳手

网友:
这个滤网好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车子是被修坏的不是瞎说的,我是深受其害。外面的修车的就单说螺丝这块,都是风炮或电动扳手。 ...

是的,车子上很多螺纹盲孔,扭力过大就废了。

网友:
建议买可换头的那种,有些地方必须用内六角固定芯杆(例如平衡感吊杆这些),这种打扭矩就麻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