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解一个假USB3.0扩展坞,并且重新画个板子

楼主(2025-07-19):
一年多以前淘X厂薅了个“USB3.0”的扩展坞,结果越用越不好使,接口时不时会不识别,而且有时候不识别3.0

拆了一看,做工简直一塌糊涂,单面的pcb,主板都起泡了,焊油没擦干净,质量也跟纸皮没差到哪去,而且只有一个接口链接了3.0的线,其余都是2.0的,恶心死人了

主控是HS8836A,图片里面已经被我拆下来了
反正也不好用了,网上找了找还有不少关于这个主控的设计,一不做二不休,找个顺眼的开源项目,参考一下设计,重新做个质量好一点的
链接:https://oshwhub.com/xx1111/usb-hid-8836

为了和我的别的板子拼板所以选了四层板,添加了1A的自恢复保险丝,2A跳闸,VCC大面积铺铜,稳定跑个1A应该没问题

因为有几根C to C的数据线,所以正好把那个假的3.0接口改个typec母口
板子到了,切割,焊接,排障,组装,直接展示成品

整个扩展坞只有7X4cm,体积不算大,输出接口都加了电解电容,pcb也是jlc四层7628结构,留有稳压二极管和dpdm的TVS二极管焊盘,质量上算是满足自己的要求了

拿直接diy的GL3224读卡器测个速,tf卡是爱国者的,型号T0,32G,正常3.0下读取大概80M左右,拿来试试这个2.0扩展坞怎么样

读取速度也就是2.0的水平,测试过程也没有掉速掉盘的情况,不错

顺便说一下走过的弯路:
1.这个HS8836A后面还有个'_B'的后缀,参考拆解的这个主板和自己实验验证该后缀版本REXT引脚不需要100K电阻,加了会导致代码43.
2.作输出的typec口需要在cc线上加22K上拉(就是电阻一个接cc引脚一个接5v),否则不认接入的设备

网友A:
积分商城不是有个USB带网卡的扩展坞么?

二○二五年七月十九日

网友:
会打板我就佩服

网友B:
我就问问好用不好用?稳定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积分商城不是有个USB带网卡的扩展坞么?

反正是个坏的扩展坞,反正拼的板有空间,就当废物利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问问好用不好用?稳定不稳定?

今天上午刚做的,只接一个读卡器还挺稳定,100uf+10uf+0.1uf电容并联,应该够稳了

网友:
自己做的就是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上午刚做的,只接一个读卡器还挺稳定,100uf+10uf+0.1uf电容并联,应该够稳了 ...

全接设备,用段时间就知道了。

网友:
支持DIY
不过,既然自己做板子,为啥不考虑外壳,裸板使用不长久的

网友:
有能力自制比较放心,不然的话可以改造,自己换性能好一些的数据线。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两个,一白一黑,用着挺好用的啊,能带2.5寸机械盘呢

网友:
感情是最后连一根线都没剩下?

我手头有两个什么erazer的3.0扩展坞,确实是4个口的,还带一个供电线
问题是这东西不知道哪里设计有问题,只能给鼠标键盘用
但凡插个u盘都会导致鼠标卡卡的,也不知道是我没供电导致的,还是设计就有问题
按理说u盘那点功耗,肯定不是供电的问题,那就是哪里没设计好,干扰了吧?

网友:
连芯片都省了啊

网友:
正好打个3D外壳,不然裸板有短路风险

网友:
高级啊,还集成了读卡器

网友:
这是重新做了一个扩展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