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玩意是“手写板”吗?怎么用呢?

楼主(2025-07-19):
就是图中的黑方片+USB线+笔样的棍子,那个笔上还有个按钮

拆开里面有一小块pcb嵌在银白色塑料片上,

片子另一面有些线条,角落上有个锅仔片开关

pcb上有多脚螃蟹等等

用USB线连电脑上,出现一个随那只笔移动的标点,类似鼠标的功能但是又不听话似的,这玩意该咋用呢~整个板子上没任何标记,网上也不知咋查询

网友:
是一个电子绘图板,都2025年了,谁还生产手写板?

网友A:
网上找一个手写板程序试下,比如汉王的,有大概率通用的。

结合电路板和网上查询,这个像是高漫的SN540 又叫M5

网友:
不知道是啥,反正一搜就有...

网友:
高漫 sn540 手绘板、数位板

网友:
数位板,画图用了,有不同分辨率的。

网友:
这不是写字板,电磁感应一般都用在画画上比较多,主要用于手工素描,至于文字输入只是一个附带功能!

网友:
接电脑,然后写字,电脑上就出来这个字。

网友:
这是带有压感的绘画笔,有需求的话还是很好的产品,

网友:
画画用的,设计用画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一个手写板程序试下,比如汉王的,有大概率通用的。

结合电路板和网上查询,这个像是高漫的SN540 又 ...

需要在程序支持下使用的吗?谢谢老师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在程序支持下使用的吗?谢谢老师指导。

不下载驱动的话,插在电脑上就类似一个鼠标功能。拿着笔在数位板上飘动就是移动鼠标,用笔尖点一下就是鼠标左键笔上的按键是鼠标右键。下载驱动以后支持压感,在绘画软件中画笔的浓度和大小会跟随你压力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在程序支持下使用的吗?谢谢老师指导。

是的,官方有下的。
如果是sn540,这个算数位板,画图用的,手写只是一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下载驱动的话,插在电脑上就类似一个鼠标功能。拿着笔在数位板上飘动就是移动鼠标,用笔尖点一下就是鼠 ...

嗯,像是这么回事~插到电脑上(win7),按一下板子角落的按钮就在屏幕边上出现一个露出半边的小框

用那个笔点它就跑出来写字的界面

笔尖写画就出现字了

过程有点别扭(没有软件支持的原因?),字出来了也不知有啥用场~~软件哪里能找到?

网友:
会自动安装驱动吧

网友:
电子绘图板,买新的也得好几百吧

网友:
应该是装驱动使用!

网友:
数位板,画图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