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无线挂耳麦克风更换线

楼主(2025-07-19):
无线麦,使用多年,线断无声,找个线替换修复

网友A:
模拟时代为了几十米距离费尽心思,现在两个手机开语音聊天就可以全球直播

网友:
插头的质量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拟时代为了几十米距离费尽心思,现在两个手机开语音聊天就可以全球直播 ...

模拟时代不用收取通信费,

全球直播需要收取开户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模拟时代不用收取通信费,

全球直播需要收取开户费的。

智能手机普及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有WiFi?

网友C:
线的阻抗对信号会不会有影响?有线的我换过没有问题,但无线的不清楚会不会有线损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智能手机普及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有WiFi?

WiFi不需要开户?像GPS一样,天上掉下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Fi不需要开户?像GPS一样,天上掉下来的?

一种技术,别人在考虑怎么用,用的更好;你在考虑花费,那么活该你落在时代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种技术,别人在考虑怎么用,用的更好;你在考虑花费,那么活该你落在时代后面。 ...

你是对的,正确的。。。。

网友:
修好再战3年。

网友D:
到底有线无线,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底有线无线,没看明白

话说这个可能效果不错,所以修复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底有线无线,没看明白

有线的,不见用一节黑线代替了系来的细白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底有线无线,没看明白

无线耳麦,换头可变胸麦,舞台用的,

网友:
看这线的颜色,就知道有年头了。

网友E:
看样子有些年头了,外皮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的阻抗对信号会不会有影响?有线的我换过没有问题,但无线的不清楚会不会有线损信号 ...

测试过,没有问题,替换的线也是对讲机的麦线,4芯并2芯用,应该能用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有些年头了,外皮老化了。

5年,线材老化,直接替换修复

网友:
里面的线好细,,,谢谢分享